刚刚完工,可以和挂车一战

楼主(2024-03-29):
每天晚上都需要开夜车了,弄了这两个玩意儿。挂车是最没素质的,近光远光加射灯,你变光他根本不鸟你,眼睛一花很容易出问题。实在不行就用这玩意儿闪它几下,教它做人。不要说什么对方出了问题自己要负责之类的,开挂车的怎么不怕别人出问题?挂车把你眼镜照都看不清楚,出了问题一跑你找谁去?帽子叔叔来一句:没找到人,你还不是得自认倒霉?事实上他们也懒得找。

网友A:
最怕是挂车把你撞了,到时候你要找阎王理论就尴尬了。

网友:
不太现实,除非你的车比他大

网友:
换成大功率定向激光的,效果应该更好

网友B:
真出事故了,你的责任对半少不了,如果对方损耗100W,那你得出50W

何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出事故了,你的责任对半少不了,如果对方损耗100W,那你得出50W

何必呢.......................... ...

闪它两下而已,它变不变都随它去,总不能把它拦下来理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怕是挂车把你撞了,到时候你要找阎王理论就尴尬了。

你是没开过夜车吧?谁先见阎王还不一定呢!

网友C:
多大功率?
亮度(照度)?

网友:
看着很牛的样子

网友:
两个灯泡太带劲了

网友D:
我觉得吧,还强光手电好用,随时调整方向和高度,精准照到想要照到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吧,还强光手电好用,随时调整方向和高度,精准照到想要照到位置

一边开车还要一边瞄准这个很有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大功率?
亮度(照度)?

XHP50.2芯片国内封装X4,单只75瓦,8000流明左右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边开车还要一边瞄准这个很有难度。

其实嘛,只要个大概的方向就可以啦,远射光斑很大的,或副驾驶上手啊

网友E:
会车的时候也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你还能开灯并且调整好角度照到对方,也是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其实嘛,只要个大概的方向就可以啦,远射光斑很大的,或副驾驶上手啊

可不能放在车里面。这玩意儿发热量很大,而且车的玻璃会反光,搞得自己看不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会车的时候也就那么几秒钟的时间,你还能开灯并且调整好角度照到对方,也是神了。 ...

对一个大致方向就行。想要精准,不太可能。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不能放在车里面。这玩意儿发热量很大,而且车的玻璃会反光,搞得自己看不清楚。 ...

发热应该影响不大吧,你只用个几秒钟,最多就10多秒吧,平常还应该关了吧,只有不关远光的车就晃他下就行了啊,对那种一直不关远光的才直射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