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为了角磨机 合成一个带调速的带脚踏开关的 带闭常开的组合排插

楼主(2024-03-29):
1,两个带调速插口,其中一个必须脚踏才通电,这个插角磨机用,感觉解放了手,也安全了,

2,一个通用插口,必须脚踏才通电

3,一个通用插口常闭,脚踏可以关机。可以远远的监控运行。

4,如果接两个设备,脚踏可以控制轮流通断,

楼主:
脚踏开关里的常闭,常开

接到零线

网友:
会不会打火

网友A: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挺不错

网友:
这个还是手动调一下好

网友:
适合自己用挺 好,安全重 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的事情,挺不错

原来我是用脚压那个绿点开关来接触的。但总怕把开关外壳都压碎了。

这下,,脚踏开关可让我放心了。。。。

楼主:
如果接两个设备,脚踏可以控制轮流通断,

网友:
做的有点儿复杂啊,里面还塞了可控硅模块?那就是说里面肯定不是一体铜条了

楼主:
3,一个通用插口常闭,脚踏可以关机。可以远远的监控运行。

网友:
角磨机还是锂电池比市电的安全,卡锯片后直接保护停机了,市电卡锯片直接锯片卒。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改造的不错

一下子让我放心很多了

网友:
这是经常用吗

网友:
适合自己用挺好

楼主(2024-05-29):
常闭开关,脚踏就断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