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剃须刀上的电机,大师们是咋接电源的? 好像1.2和2.4的电源基本没有啊?

楼主(2024-03-29):
剃须刀上的电机,大师们是咋接电源的? 好像1.2和2.4的电源基本没有啊?

剃须刀上的电机,大师们是咋接电源的? 好像1.2和2.4的电源基本没有啊?

网友:
可调电源试试

网友A:
一般电机都可以超压使用,2.4伏的电机上4.2伏的锂电一般没事吧。

网友B:
镍氢或者镍镉电池,1.2V一节

网友C:
上这个-可调降压电源模块 输出1.25V 1.5V 2.5V 3.3V 5V 3A板,上次买的1.2V 800ma电源输出模块 试的时候,电机可以正常转,理发的时候明显动力不足。所以上电流高的电源模块吧。

网友D:
用镍氢、镍镉电池的剃须刀

网友E:
2.4的直接上3V没事,我都是用两节碱性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E:
2.4的直接上3V没事,我都是用两节碱性电池

用普通的电池太费钱......
充电电池比较好.......
但是直接接电源.....
随时随地的可以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镍氢、镍镉电池的剃须刀

用普通的电池太费钱......
充电电池比较好.......
但是直接接电源.....
随时随地的可以用......

网友:
电池+电池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这个-可调降压电源模块 输出1.25V 1.5V 2.5V 3.3V 5V 3A板,上次买的1.2V 800ma电源输出模块 试的时候,电 ...

我用可调电源测试........

启动电流都到了1A........

我想买个电流大一点的电源.......

结果发现1.2v和2.4v的电源没有啊.......

你这个可调降压模块可能是最后一条路了.......

因为用普通的电池太费钱......

充电电池还算比较好.......

但是直接接电源.....

随时随地的可以用......

网友:
18650串2个4007

楼主:
引用 网友B:
镍氢或者镍镉电池,1.2V一节

用普通的电池太费钱......

充电电池比较好.......

但是直接接电源.....

随时随地的可以用......

楼主:
亲........

俺总不能老是接可调电源剃胡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电机都可以超压使用,2.4伏的电机上4.2伏的锂电一般没事吧。

4.2v的充电器有......

直接买电源可以......

随时随地的用.......

接个电池还麻烦.......

还要充电哦.....

网友:
引用 楼主:
4.2v的充电器有......

直接买电源可以......

那就难搞哦。

网友:
如果要插上电源直接用,就用手机充电器电源,剃须刀改为TYPE-C口,正极串2个4007二极管试试,这样就很方便了!

网友:
1、接镍氢电池
2、接18650,换3.7v电机。
接电源干啥?不方便啊。

网友:
电理发剪一个,两个镍镉电池坏了,一块锂电池塞不进挂外面,充电两个夹子直接接充电器。

网友:
磷酸铁锂5号电池 ,管它超压不超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