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请大家提供下思路

楼主(2024-03-29):
车子底盘有异响,我买了个磁吸盘,想用闲置的行车记录仪吸在车底,开一段路拍底盘的运动,还能捕捉到声音,但是吸盘和记录仪用什么连接呢?要方便调整角度又能稳住的,x宝上有没有啥卖的呢,有没有搞过的朋友提供下意见呢。。。谢谢了!

网友:
找个牛一点的修车店,让老师傅开一段路,他就知道哪里响了。

网友:
我感觉,直接用铁丝捆,或用胶带缠就行,最省事儿。

网友:
AB胶,不过记录仪只能一次性了

网友:
请维修的老师傅开一下,应就知道哪里响了。

使用时间有多长

行车记录仪能感知那响,还有这种功能

响声能看得到,,应是听得到吧

网友:
前后轮支架轴套老化了吧,过坑就会响,开到汽修店老师傅开一段路就知道了

网友:
异响拍不到吧,声音大都是机脚垫、轴套之类有橡胶减震的地方来的

网友:
修车店走起

网友:
老司机开开就知道个差不多了!

网友:
云台

试试看

网友:
专业的事情还是找专业的人吧。

网友:
到时看不见异响的地方反而把记录仪搞掉没了,自己要修车底盘啊?厉害厉害。

网友:
就是知道了什么问题,也是需要到修理店去的,还不如直接去修。

网友:
磁吸盘的螺丝尺寸按相机的接口螺丝,然后买个万向相机支架,就可以装了

网友:
拍不出来的,底盘异响一般都在轴承,关节等位置,异动是看不出来的。
举升车子,把轴承,羊角等位置拧一拧,看看哪里有旷量,基本就是那里了。如果还是找不到,就只能上烂路模拟器,直接听哪里响。

网友:
看运动找异响不靠谱

网友:
把那吸盘上的螺丝换个长点,用铁丝或者卡管箍固定在相机脚上

网友:
搜行车记录仪转1/4螺丝,能找到球头转三脚架螺丝的转接座,然后方法就多了,直接螺纹对螺纹或者搜gopro转接座差不多能找到合适的配件。不过只有一个摄像头没法定位声源,可以在底盘左右两边各贴一个话筒录音,有条件的话四角各贴一个话筒,录下来的声音跟视频合成一下,用好点的耳机或者多声道音箱回放,这样比较容易判断声音在什么位置

网友:
还是建议找个老师傅弄着出去溜弯会好点,摄像头感觉不靠谱,还容易把摄像头给搭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