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自来水管内如果有脏东西,该如何清洗?

楼主(2024-03-29):
没装前置过滤器,用了十几年的ppr管子内部估计应该有杂质沉积了,该如何清洗?

网友:
酸洗碱洗次氯洗。。。能循环好说,不能循环一次性冲走也没多大用,能换就换吧

网友:
主要是青苔,白管透光的原因,铁管会有锈,现在水厂供水管都用黑色的管的原因!装净水器吧!安心一点儿!

网友A:
食品用柠檬酸,热水,循环泵

网友:
需要从水厂开始清洗吧

网友:
即使装前置过滤器,管子内部一样有杂质沉积,只不过颗粒小一些而已

网友:
家里不好清洗吧。

网友:
你是多虑了,有时候停水了,先开水龙头的人家会放出浑浊的水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食品用柠檬酸,热水,循环泵

这个方法好,不过不好实施

网友:
真正的脏东西,是肉眼不可见的,如科技与恨活类
几十年前,咱就喝露天的水井的水,经常还有杂七杂八的东西掉下去,一样吃喝

网友:
洗是洗不干净的,只有加装反渗透了设备了。

网友C:
农村老家的水质太差了,我有锯开一段水管接三通的时候发现管子内壁一层黑色的东西,没有想到什么办法清洗

网友:
你修了自家的没用,总管的污染比自家大多了既然这么在意还是装过滤器吧。

网友:
从水厂到用户这段你怎么洗?看不见的最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农村老家的水质太差了,我有锯开一段水管接三通的时候发现管子内壁一层黑色的东西,没有想到什么办法清洗 ...

我家一样的,不要管它,我想再怎么都比科技与狠活健康!要么到厨房那里安装一个过滤器,

网友:
还是眼不见为净吧!!
每当外面管道维修,结束后刚开出来的水浑浊不堪。管道内进入的泥沙,那将是永远也不可能被清理掉的。
其实污染物何止泥沙?能想到的有,想不到的更多。有机无机死的活的都有。
好在我们都是吃加热过的东西。还具有强大的免疫力。更有 “ 不干不净吃了没病 ” 理论指导。别害怕!!

网友(2025-04-23):
这个没有根本性解决的办法,即使换了户内的,也管不了户外的管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方法好,不过不好实施

买个养鱼的小水泵接上管子再加个水桶就完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