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几年前买的塑料数显卡尺显示不正确,拆开看看里面啥构造。

楼主(2024-03-29):
几年前买的塑料数显卡尺显示不正确,拆开看看里面啥构造。

好像是几块钱买的,用了这么多年,一直都挺好的。

背面贴纸揭开就能看见几颗螺丝。

发现里面也没啥啊。

难道就是靠这排的触点来读数?这是啥原理?
有点点灰尘,擦干净试试。

板子正面是牛屎芯片和按键,电池仓。

把尺子也清理了一下,最后组装好,试试ok,读数没有误差,也不乱显示了。

网友A:
照片水印不 错,蹲个解答

网友:
我有个钢尺,也是读数乱跳,拆开擦了擦没啥用,里面看起来像是被腐蚀了。 尺身还弯了,用两块小铝板夹住过一夜也没啥用只能放着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照片水印不 错,蹲个解答

同蹲答案,没看懂工作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片水印不 错,蹲个解答

iqoo手机,相机自带的功能,现在新出的手机都有水印功能吧。

网友:
好简单的样子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照片水印不 错,蹲个解答

水印会暴露我的手机型号,一般我都是关闭它。免得让人家看见我的手机太low。

网友:
这种数显的都是容栅尺结构

网友:
测量技术进步太快,测量原理看不懂!

网友:
塑料的容易磨损

网友:
有一把一样的

网友:
容栅传感器

网友C:
塑料的不耐用,不锈钢的也不贵,我喜欢机械直读的。经久耐操,不用换电池。

网友:
有没有便宜准确的卡尺链接

网友:
7楼说的对,老站有一帖,介绍过原理的!

网友:
尺身上有刻度那玩意,其实是块有线路的PCB

网友:
这个尺,开机跟关机状态,耗电是一样的,我已经准备加物理开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水印会暴露我的手机型号,一般我都是关闭它。免得让人家看见我的手机太low。 ...

那不正好?没人惦记你的手机了,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塑料的不耐用,不锈钢的也不贵,我喜欢机械直读的。经久耐操,不用换电池。 ...

日常用塑料的也没什么问题,大多数情况下0.1就够用了。我也用机械款,主要是耐操,数显的适合工厂批量测量用。

网友:
就是电容原理

蜗牛这个尺清理好后又能再战三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