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那种针筒装的10CC 229 559助焊剂,是非常的好,比松香好100倍

楼主(2024-03-29):
1.坚决不要用所谓金鸡,大桥,,什么的酸性,黑乎乎的助焊剂。。。

2. 松香很麻烦,而且一蒸发,剩下的是黑粑粑。

3.这些都是国外的产品,人家研发了,我们仿制啊。。。

网友:
针筒装的一般都是免洗的,也就是用风枪时用的多,一吹到处跑,有酸碱性的话,那还了得。

网友:
感觉洗板水洗松香容易,助焊剂稍微慢一点

网友:
助焊剂以前一直用金鸡,

网友A:
这东西用过几次,免洗是免洗,不过发现焊完检查脚的时候容易看不清,还是得洗下才行,洗得话还不如松香好戏,也是挺纠结得,可能还没用惯得原因

网友:
是非常的好

网友:
最好用美国产的AMTECH 559的,好用

网友B:
用过些免洗BGA无卤助焊膏,  吹焊芯片只能用它了,  但如果有残留进了导线里就比较麻烦,  一段时间后电线铜丝就会有绿色的很粘的渗出来还不好清理.

楼主:
比较起几十,上百的BGA芯片,那点助焊剂,不算什么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过些免洗BGA无卤助焊膏,  吹焊芯片只能用它了,  但如果有残留进了导线里就比较麻烦,  一段时间后电线铜丝 ...

会发绿的就是腐蚀吧?那就不是免洗。

网友:
电子城买的仿制559,25一罐

网友:
粘糊糊的,还不好洗干净………

网友:
金鸡有蓝色、黄色、绿色。说是绿色不是酸性不导电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东西用过几次,免洗是免洗,不过发现焊完检查脚的时候容易看不清,还是得洗下才行,洗得话还不如松香好戏 ...

松香是一大索固态的,不太好往PCB上整...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松香是一大索固态的,不太好往PCB上整...

都是沾点在烙铁头上用的吧。焊宝用了好几种,总是不太习惯,除非搞BGA的,否则还是习惯用松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都是沾点在烙铁头上用的吧。焊宝用了好几种,总是不太习惯,除非搞BGA的,否则还是习惯用松香 ...

以前好像他们用啥玩意把松香泡进去制成膏状的看起来不错,用的时候用小刀刮点到要焊的地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以前好像他们用啥玩意把松香泡进去制成膏状的看起来不错,用的时候用小刀刮点到要焊的地就好了... ...

弄成松香水之类的也好用,就是味道有点大,还是直接松香方便,松香其实挺容易清理的,比这种助焊膏好清理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弄成松香水之类的也好用,就是味道有点大,还是直接松香方便,松香其实挺容易清理的,比这种助焊膏好清理 ...

有啥好清理的,又不导电,无非是黑乎乎的不好看而已,装壳子里谁看???

网友:
天天想着清理黑粑粑干嘛啊

网友:
习惯松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