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457内阻仪V+/V-电路仿真(直流)

楼主(2024-03-29):
在搞不明白这个电路原理的情况下,尝试用LTspice仿真的办法来直观的观察它的输出结果,也许能在不明白原理的情况下搞明白它的原理?电路如下,直流电源为12V

可以看到16和17脚之间的电压差为固定的118.81185毫伏,13脚和12脚之间的压差为固定的0伏:

所以这个电路实现的功能是16/17脚把输入电压缩小了近似100倍?而13和12脚隔直通交?

网友:
探究精神可佳

网友A:
目标电池电压缩小100倍后偏置到1.25V,送入16 17测目标电池电压,交流信号经过C3 C4隔直送入12 13脚,通过内部PGA放大后ADC采集得到恒流源经过被测电阻或者电池的压差

网友:
论坛研究生——猪小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目标电池电压缩小100倍后偏置到1.25V,送入16 17测目标电池电压,交流信号经过C3 C4隔直送入12 13脚,通过 ...

一直很纳闷那个1.25V是起什么作用,原来是偏置,估计跟单片机内部ADC的采集电压范围有关

网友:
引用 楼主:
一直很纳闷那个1.25V是起什么作用,原来是偏置,估计跟单片机内部ADC的采集电压范围有关 ...

不加偏置的话电池只能正接,反接会出现负压,单片机没办法采样

网友:
加偏置 电压在搞高一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