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抖音1.79元买的插座 大家就看看质量

楼主(2024-03-29):
要求也不高 就放配电箱  插点光猫  路由器  软路由等插头  大伙功率高的就不要买着玩意了。。。。里面很薄的铜片和很细的线!就看看  就看看   后来装起来 才想到那个铜片不知道是不是铜的呢,,,,算了 不拆了  。。。。

网友:
謝謝分享 便宜,能当配件用。

网友:
小功率的设备用用还凑合

网友:
插座看着确 实有些单 薄

网友:
小功率的设备用还行

网友:
用来插路由器等小功率的设备没问题!

网友:
用途不同几个也不同。能用就好。

网友A:
感觉开关上的两条线特别细,一眼看去还以为是限定功率的,再一细看才发现是指示灯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开关上的两条线特别细,一眼看去还以为是限定功率的,再一细看才发现是指示灯用的吧。 ...

对   我开始以为也走线的呢  后来看是指示灯

网友:
这个价格,还要什么自行车

网友:
正常零火线应该是铜的,地线基本上是铁的

网友:
确 实有些单 薄

网友:
交流电220V用,安全第一,这个塑料外壳也不是阻火材料,家庭用还是要买好的排插。

网友:
国内一条细线接个大电阻就去点LED灯了,这方法我真是鄙视好多年,请懂行的来说一下,欧美也是这样大电阻接指示灯吗?

网友:
小功率用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能用就行了

网友:
《3.15》刚过去不久时间这个¥1质量还过得去
  用小功率电器没问题

网友B:
这样的USB我是不敢插手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的USB我是不敢插手机。

担心把手机充废吗❓❓还是担心劣质产品可能造成电气火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