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解咸鱼10.88买的4个电动牙刷

楼主(2024-03-29):
咸鱼鹧鸪那边买的,10.88不包好坏的电动牙刷,四个,都是好的,白色的没有贴纸

粉色的是偏心马达,白色的应该起声波,不好拆,就没拆开

网友A:
防水没做好的就是一次性产品

网友B:
这能用?拆着玩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能用?拆着玩儿呢?

可以用,都是好的

网友C:
白色的还可以,粉色的就是垃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白色的还可以,粉色的就是垃圾。

粉色的可以当jump egg用啊。。。

网友:
是锂电池吗

网友:
用偏电轮的都不能要。

楼主:
粉色的是14500锂电池,白色的应该也是,体积都差不多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粉色的可以当jump egg用啊。。。

。。。。。。。。。。。。。。。。。。

网友:
还是买飞利浦的吧!

网友:
没测测14500锂电容量吗!

网友:
电动牙刷首先防水要好才用的的住。

网友:
引用 网友D:
粉色的可以当jump egg用啊。。。

你这车开的有理有据

网友:
这次小鸟有良心。

网友E:
白颜色好,里面是往复振动电机。粉颜色是振动马达,可以加长轴,接上叶片改玩具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E:
白颜色好,里面是往复振动电机。粉颜色是振动马达,可以加长轴,接上叶片改玩具小风扇。 ...

不是常通电的,用示波器看了,100Hz的脉冲电,占空比估计20%不到,没什么力

网友:
引用 网友A:
防水没做好的就是一次性产品

是的,防水很重要

网友:
这玩意差不多在厂家那里就是一次性的设计,,楼主这个性价比,和使用成本都很不错,,谢谢分享。,,,

网友:
这个D一下作小棒棒,效果应该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