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关于多路电源好还是单路电源好

楼主(2024-03-29):
      关于电脑电源,我怎么觉着多路的好,类比配电箱里不都是分路保护吗?可是为什么这都被当做一个缺点来说呢
      所谓缺点,我也想了,就是当电源在卡着功率用的时候,不能做到刚好每路都满负荷,电源最大功率不能充分使用,但选电源谁不留些余量呢
      单路的理论上存在所有电流都走一组线上的情况,这时这线必烧,冒烟着火岂不是很危险,并且过流保护也无能为力
      但是搞笑的是,以前做多路的牌子也顺应民意做单路了

网友:
多路好,成本高,不容易维护
单路功率不太大.省成本,容易维护
个人用,性价比高

网友:
单路接线简单,多路要考虑负载均衡。至于说单路都走一路线会烧,这个人家里面设计就能满足那么大电流过的,外面的线大功率的尽量不要一条线复用就行。比如显卡双电源插口就不要用一条线上的两个插头插,分开用两条插

网友:
单路接线简单,多路要考虑负载均衡。至于说单路都走一路线会烧

网友:
都差不多呀!!!

网友:
电脑电脑不都是一大方块么?还分多路跟单路

网友:
单路多路没明白,pc电源大多高频变压器初级主绕组也是一路,变出n路次级。次级所有路功率都出自初级。

网友:
感觉应该差不多吧,尽量电源功率买大一点,留点余量。现在好多电源做不到足功率

网友:
按照平台满载功率x2去买就行了,管它单路双路,随便玩……

网友:
电源一般一百瓦用一百元钱的,一般都不会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