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DIY内阻仪测试探针第二版(四线开尔文探针PCB夹板)

楼主(2024-03-29):
       阅前说明,本贴仅为个人DIY分享思路

      上次用P50探针DIY的四线开尔文探针很快暴毙,原因无它 探针本身过于细 弹簧缩口的位置很容易受力断开,因此不得不再来DIY第二个版本
      下图为P50探针尺寸 ,以及存活时的图

       说完前因 马上就开始说后果(第二个版本)

这次吸取教训干脆使用P125探针来DIY,并且配合上次就预想好的PCB来定制个本体+夹板结构

          一如既往的麻溜,三四天快递就到了我手里
夹板预先置留了螺丝孔位(其实就是常规过孔,螺丝以自攻的方式直接锁紧)
置留一定尺寸的焊盘方便堆锡铁板烧直接焊接探针
其他细小孔位兼容了如果不想锁螺丝也可以通过堆锡的方式来进行夹板结合紧固

            然后就是本次用到的P125探针,为了增加接触面而又不丢失突破氧化层或助焊剂残留而采用的九爪梅花探针,并且三围尺寸较于上次有了大大的提升

       接下来开工,使用铁板烧大法来直接把探针怼到PCB夹板上
鹿仙子几元钱的PTC铁板烧

用到183中温锡

        过程很顺利,第一次先把焊盘吃满锡 固定好探针 很快就搞定

稳固后再次上锡 把探针整个度满锡包裹住就大功告成了

          清理助焊剂过程忽略,中温锡是去年贪便宜买的,今年拿出来用不知道是沉淀问题还是厂家预调问题导致焊接完残留了很多很多很多厚厚的一层(到处都是的)非常多的助焊剂残留

           接下来就是装配,线材我直接就整上了 因此也忽略

           免费打样给了5张PCB 其中用到4张组成本体夹板结构

先看看样子

拧螺丝完成

整体的样子

            完结完结,这次DIY的探针应该能用很久了

网友:
热缩管套一下!

网友A:
做的真好,我是买的开尔文夹子,坛里好多人都做了TS457,就是安装的盒子不同,所以我就没拍照上传自己的作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的真好,我是买的开尔文夹子,坛里好多人都做了TS457,就是安装的盒子不同,所以我就没拍照上传自己的作 ...

开尔文夹没什么难度和要求 测量软包也易用,但是测量钢壳非常不方便
所以还是得再搞探针或者18650测试座

楼主:
相应口径的热缩管用完了,索性就就这样先用着

网友B:
做得不错啊,弄个外壳更好看

网友C:
好作品, 是硅胶软线吧?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表,做了简易的测试座,也买了测试夹和P100—Q2四爪皇冠头,打算用万用表笔DIY套件手柄改装探针,开尔文测试夹还没焊线,用0.75平方的双股硅胶线做的测试座,个人感觉线径粗了些,只有焊在USB插头上,航插也买了,不知道你们用的是多大的线径和长度,我用的是一米对折,刚好四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得不错啊,弄个外壳更好看

夹板结构就省了外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作品, 是硅胶软线吧?

随便找了个老数据线来的质量也比较差,以后有的话再换好线

网友:
应该用沉孔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买了这个表,做了简易的测试座,也买了测试夹和P100—Q2四爪皇冠头,打算用万用表笔DIY套件手柄改装探 ...

制作了3副开尔文夹和2副探针 线径方面我都是有啥用啥至于长度均保持一米内
损坏的其中一副探针经过多次折磨修补线长只有三十多厘米,新做的这幅我换了一条线又做到了一米

网友E:
看着很精致的样子,鼓励一下

网友F:
独具一格,挺漂亮的。

网友:
好精致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着很精致的样子,鼓励一下

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独具一格,挺漂亮的。

网友:
前面磨尖些接触更好

网友:
大家都玩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