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修复山进收音机老化的液晶屏

楼主(2024-03-29):
一台老山进收音机,屏幕中间老化严重,几乎看不到显示内容。

打开照明灯,从微弱的灯光中可以看到屏幕显示的内容。

跟山进的音质无法匹配的显示感受,让人无法忍受。老爷车一样的收音机还是值得一修的。打开屏幕

确认是底部的银底偏光老化所致,从网上购买一片准备维修。

到货后,拆掉银色底片,弄点风油精,拿壁纸刀仔细刮刮,确保露出玻璃材质的液晶板。

显示效果粗略对比一下。

调整银色底片的倾斜角度,确保显示内容最清晰,底色最暗淡为好。用壁纸刀小心裁剪至合适尺寸。

撕掉银色底片的覆膜,仔细贴到液晶背板上,上电测试,干净清晰的显示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是装上外壳的照片

这是休息时,把收音机带到户外收听的照片。

网友A:
底片多少钱一片?

网友:
可以的,和万用表这种现象一样,都是这样处理。

网友:
这银底片的淘宝名是什么?我也想去买一张。

网友:
方法不错,加淘贴让大家都看一下。

网友:
牛逼了,以前想过这玩意可以这样修,第一次见实操

网友B:
把偏光膜放前面是不是更好呢

网友:
这都能修挺牛

网友:
换反光膜就行

网友:
换好舒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片多少钱一片?

银色底片11块包邮,尺寸好像是15cm×11c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偏光膜放前面是不是更好呢

前面(上面)也有偏光膜,液晶上下都是偏光片,两片配合使用。

网友:
第一次见实操

网友:
我的老万用表 液晶屏也是同样的问题,手残党不敢动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底片多少钱一片?

同问一下

网友:
这样一修,显示效果杠杠的...

网友:
简单一点的直接用厨房铝箔替换反光片,保留下面那个偏振片。

网友:
修复效果很不错啊!我的好些个玩意的液晶屏都出现了这样的问题,改天按照楼主的方式试试。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这就是换了底偏光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