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解一个飞利浦19寸190E显示器

楼主(2024-03-29):
前两天单位需要调一个LED大屏幕用了这个电脑,通电后显示器正常1分钟后熄灭,拔掉电源再次开机时间更短就黑了
想想反正坏了,用学习的目的拆开看看,最后还是没救活但是学习了,记录一下经历
这是个老式的显示器,还是LCD的高压灯管,目前的故障初步判断是保护了
拆机看一下

左上角的型号标

看看背面,从这个就能看出来很厚

准备拍个图看看后面型号的,发现拆螺丝的地方可以拍到就把那个图删除了,从下面慢慢把螺丝盖撬掉

取下螺丝,注意下面中间还有一颗螺丝

剩下的就是慢慢撬边框了,全部是卡子,慢慢撬开取下上边框看到里面的屏幕

这个时候就慢慢的把屏幕拿出来,这种屏幕可以放心拿轻轻撬一下都行,因为以前的做的有不锈钢的边框保护
现在的可不敢,不小心就撬到屏幕了。
拿掉屏幕后注意里面有个信号线,按键排线,从主板上取掉即可

显示屏的背面,两个线头是高压灯管的,排线是下面指示灯的

屏幕上还有个接口没用,不知道干什么的

屏幕取掉之后就能看到电源板和主板了

电源板正反面

主板正反面,这个主板上面的8脚基本上都是存储器,一般的一个显示器有1个存储器好像都行了,这个怎么这么多,4个
取主板的时候注意显示接口的4个固定螺丝要先拆掉

现在拆完了,看看什么问题能不能捡到漏,仔细观察发现外观无故障,想想能正常点亮大约1分钟说明电源基本上没问题
这个时候外观看不出来了,就没有方向了。怎么保护的?应该是高压保护。
然后就去找找看有没类似的参考案例,找到这个但是没有去操

然后找到一篇关于写高压的帖子

之前也看过高压可以用假负载替代,之前好像看的是高压电容代吧(很久前看过维修显示器的书)

看完后我觉得这个故障和里面说到的有个比较像用一会黑屏然后再开能开,故障判断为虚焊导致的保护
检查高压前后级发现前级供电还真有点虚焊的样子,JW2和JW3都有好像有点裂纹

补焊后简单安装测试,还没高兴起来呢,还是黑了

这时候就不知道在哪了,拿放大镜看也没有明显的虚焊地方,难道是灯管故障?
这个19的拆坏了也无所谓就拆吧,开始拆屏幕,慢慢扣开

不好,LCD灯管有个线是走屏幕前面的,灯管头掉了一边,灯管彻底报废
到这里就不拆屏幕了吧,再试试看看,现在保护的更快了,1-2秒的样子
屏幕目前还是好的这个还行
照这样看的话问题还是不在屏幕上,因为之前可以亮30秒到1分钟的样子

关于LCD改装LED(这个网上有很多视频,有显示器的有电视机的,原理一样)
改装的LED驱动板上有3或者4条线,  电源正、开关机、亮度调节、电源负(3根线的没有亮度调节)
看了这个显示器电源板上什么都没标,电源可以测量,开关机和亮度调节就找不到了,也不准备改(价格不贵修好也不能收费)
看了几个关于改LED的视频知道怎么操作了,查了一下也不贵不到15就可以买到套件
以前也听说过,没有实践过,可以用这种套件改成LED的但是显示器太小而且修好也不能收费就放弃了,全当学习了

到此,学习完毕。安装好后归还过去,它的命运就是等着被报废处理。
总结:这个应该还是主板芯片保护导致的黑屏,不过没有找到;高压危险不建议新手去折腾;
         如果按照后面去改LED还需要拆除原高压的保险,停止给高压供电,避免能源损耗以及安全问题;(这个没看到保险丝或者保险电阻)
感谢各位坛友观看。提出指导意见!

网友A:
半途而废,你自己买一套LED的改装套件,装上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原来的电路不管它了。

网友B:
我有一台24寸飞利浦不知道怎么拆,撬边有啥规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24寸飞利浦不知道怎么拆,撬边有啥规律吗?

慢慢撬就好,屏幕大了可以修,这个没有修的价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半途而废,你自己买一套LED的改装套件,装上就什么问题都解决了,
原来的电路不管它了。 ...

19寸的显示器好的都报废,还修这干啥?灯条是便宜没必要了

网友:
感觉现在的显示器就是难拆!成品出来就不准备修的

网友C:
飞利浦的还是值得一修

楼主:
引用 网友C:
飞利浦的还是值得一修

确实可以修,但是现在19的显示器已经算是淘汰了,等着资产报废。好的都处理还别说坏的花钱修,修了成本都收不到。所以停了。

网友:
灯管电源空载没关系。

网友:
现在19寸显示器已经很少见了

网友:
我的明基还在用呢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老化了,换了就好了

网友D:
一般是lcd驱动问题或灯管老化引起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般是lcd驱动问题或灯管老化引起保护。

感谢指导。现在19的都小了,没有维修的必要了,不然可以修修接着使用,不是必须要修就放弃了

网友E:
感觉现在的显示器很容易出故障或线条。

楼主:
引用 网友E:
感觉现在的显示器很容易出故障或线条。

是的 这边有个华硕的屏幕有个竖线,很明显,将就着用了很长时间也没坏,就是一根竖线 不多不少也不宽

网友F:
能换灯管就换灯管,别改LED背光,灯管比LED好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换灯管就换灯管,别改LED背光,灯管比LED好

我记得之前好多神州显示器泛红灯管都没坏,这个还说用的少灯管或者高压故障了
现在的配件也没以前的好了,以后的趋势是LED,谢谢指导

网友:
半途而废,因为不是自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