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烧掉的施耐德带漏保1P+N空开IDPNN Vigi+ C20拆解,机械+电子,看起来蛮复杂的!

楼主(2024-04-01):
春节前爸妈家的空开烧了(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38049-1-1.html),换下来带回家拆了学习一下
这面能看到输出端烧了

这面是完好的

1P的尺寸

还带漏电保护

烧得很严重,万幸没失火
原因是虚接打火导致

钻掉铆钉,开壳

开关闸的拨钮

触点两侧的护板,估计是能耐高温的尼龙

右侧这个红色粗线圈是检流绕组,利用电磁铁原理触发跳闸
左侧是漏电保护部分的执行机构,也是个电磁铁,合用一个触发机构

这就是触发机构的一部分,为实现很小的力就能跳闸,结构很复杂

动、静触点,形状还不一样

固定在触发机构上的动触点通过编织线连接到输入端
这一侧是零线触点,所以相对简单

这是灭弧器,两端连接到火线触点

下部是漏电检测电路部分

从下面看

这个应该是漏电保护的复位按钮

灭弧器抠出来长这样

把芯子取出来
这边能看到灭弧器左右两侧都有铜条,连接到火线触点两端

掉落的各种小零件

火线输出端周围塑料都烧焦了,漏电检测板也有被波及

这是跳闸的触发机构,中间就是电磁铁芯要顶的位置

检测执行机构是单独的模块

这就是中间的电磁铁芯,过流或漏电超过阈值就弹出,触发跳闸机构

这是漏电检测线圈,就是检测火线和零线的电流差

板子上有颗芯片,有胶,看不清楚型号
估计是运放+驱动的功能

板子背面还有些压敏电阻、管子一类的

火线、零线的动触点及跳/合闸机构

全家福,零件还是相当多的,感觉装配在一起都挺麻烦

1P的尺寸比较小,所以这个施耐德带漏保1P+N空开的集成度挺高,价格自然也不便宜了
以上名词或功能描述或许有错,如有懂的大婶可以顺带斧正一下,谢谢先!

网友A:
牛,拆的很细致

网友B:
“已达今日被评分上限,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这是为啥?元首兄现在都红的加不上分了么?

以前拆过国产的漏保+空开,内部和你这个差不多,但不是1P的。

网友C:
卖得贵 是有道理的

网友:
线的接头未处理好,加上螺丝也没上紧。

网友:
很多都是因为没压紧烧坏了

网友:
触点接触不良烧了

网友:
接触不良烧了?

网友:
居然烧了,不应该自己断开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拆的很细致

详细的机械和电原理没时间去搞明白了

网友:
这个是严重的安全隐患了,可得注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已达今日被评分上限,请多给其他会员打赏”这是为啥?元首兄现在都红的加不上分了么?

以前拆过国产的漏 ...

偶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徐姐发热......买点c45端子全改造一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卖得贵 是有道理的

嗯嗯,确实如此

网友D:
结构比单空开复杂不少,做工也很好,不愧为大牌

网友:
【白银合金】触动头,正品真货。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结构比单空开复杂不少,做工也很好,不愧为大牌

是咯,我父母家老房子翻新装修,我也买的施耐德电气与梅兰-日兰还有ABB的空开与ELM式漏保(ELMELE漏保可靠性高,而且平均寿命ELM更长)。

  为了省钱,我淘的是便宜的二手拆机货大船货,因为欧洲很多国家的市电电压标准与中国220V差不多。北美的电压标准就差别大了,所以北美货不能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详细的机械和电原理没时间去搞明白了

这是普通的ELE电子式漏保。

  实际上ELM电磁式漏保的可靠性更加高。平均使用寿命也更加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得贵 是有道理的

现今锅里的厂家为了【卷】价格战,很多已经把【白银合金】触动头省掉了,直接用冲床冲一个铜点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卖得贵 是有道理的

我在坛了里也拆过一个水货(Made in China出口欧洲的,五、六年后又变成拆机货回归China了)施耐德电气1P 16A空气开关,也是【白银合金】触动头。
  生产成本高,所以行货卖得贵。图便宜的很多人淘大船货拆机二手货了。因为质量好,平均使用寿命其实很长。到手再用个十年时间也不是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