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坏的佳能喷墨打印机电源24 v0.7a

楼主(2024-03-29):
用在佳能ip1188打印机上的,打印机无指示灯了,拆下电源摇晃,里面有东西掉落下来的响声,

在另一台报废打印机型号(iP1180)上,拆下电源装上,开机正常工作。

原电源是激光无痕焊接的,只能小锤有损开壳,初级8脚芯片天灵盖没了,原因应该是初级滤波电容失效引起的,不修了。

网友:
芯片炸了,没型号了

网友:
电流小了点。

网友:
如果修好了可以当备件了。

网友:
24V 0.7A,记得有位坛友修优利德功率计UT230A,有个电容鼓包了,于是就拆的这个电源上面的滤波电容换过去修好了。我也拆了个24V 1A的,外壳都一模一样,电源芯片1219A6不知道是不是和你这个一样。

网友:
看着做工不错值得维修

网友:
电源做工是可以的。可惜了。

网友:
谢谢分享,放大炮了

网友:
我有一个一样外形的,是两组电压

网友:
这种电源不好找,找到的都是又大

网友:
原配电源做工不错

网友:
感觉还能修一修,就当练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