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一条非标数据线引发惨案,给鼠标换USB线。

楼主(2024-03-29):
最近几天修理东西比较多,刚修好电钻充电器尾巴。

一个没有技术的帖子,给电钻充电器换尾插线。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44692&fromuid=833550

鼠标usb线又被磨断了,自己找根线换吧,主打省钱。

力胜鼠标,杂牌。

光学引擎是PAW3515DB

华诺微动。

华诺微动。

刚开始按照红色正极,蓝色负极接上不工作。
重新测量了一下USB的线序,发现红线是数据,白色线才是正极,
操他娘的。

重新焊接好线,试机,ok。
焊接上,然后用热缩管搞定。

又能愉快的逛街了。

==========================
工具太脏了,你们是用啥洗的呢?
都玩出了包浆。

洗洗更健康,外套呈现出了久违的红色。

表笔也洗洗。

我是用泡沫清洗剂加牙刷,很好清理缝隙。

去年装修的时候,多做了一个衣柜,
其中一间是我的工具箱,关上门啥也看不见。

网友:
请教一下USB 中间数据两根线的线序怎么测量区分的?

网友:
洗洗更健康

网友:
没用惨案发生呢,没用烧了

网友:
没有受害者

网友A:
双飞燕还在用啊,我的按键外壳被我磨出坑了,换了好几个鼠标,最后用的论坛新贵gx1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飞燕还在用啊,我的按键外壳被我磨出坑了,换了好几个鼠标,最后用的论坛新贵gx1000 ...

10多年了,一直在用。没坏,咋个换嘛。新贵gx100给孩子用了。

网友:
力胜 对配重印象不错

网友B:
会换微动和USB线,我感觉可以用一辈子。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包浆洗掉就不值钱了

网友:
惨案没有受害者。

网友:
易耗品,换一个就是

GDP就这么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换微动和USB线,我感觉可以用一辈子。

不,多次拆焊,焊盘会掉,而且塑料外壳也会老化,还是有极限的

网友:
质量好的鼠标用个十多年没问题,现在产的有的用不住。

网友:
这也是老古董了吧

网友:
非标数据线,鼠标没问题还不错。

网友:
鼠标数据线好像一直都是非标准USB线绪。

网友:
用电脑屏幕清洁剂

网友:
还好是数据和电源互换了,如果是正负极刚好反过来的话,通电就冒烟了
柜子可以多分几层,留最下面一层高的,上面几层间隔弄小点可以多放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