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拆解并维修一台1988年获国家金奖的磁带随身听:STAR TG5002

楼主(2024-03-29):
换了个皮带,这皮带要求高的很,连续买了三根才找到合适的,齿轮上油,清洁主导轴,压带轮,磁头,这三键机芯结构简单,电容懒得换了,抖晃测了下0.2几,合格了,当年要求低,5%以下都是合格品,试听了还可以,

天津星牌随身听,88年获国家金奖,试听磁带视频(巴比伦河)https://b23.tv/5sGjZoj

网友A:
不是我崇洋,随身听无出小日子左右,数码相机也是

网友:
当年国产带收音的很少见,用的是什么磁头?也没看到电路板全图。

网友B:
正好请教一下,那时国产电器壳体以钢为主,即便用塑料也绝大多数是黑色、红色或灰色,
像这款随身听白配绿这么鲜艳的机壳,用的塑料种类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好请教一下,那时国产电器壳体以钢为主,即便用塑料也绝大多数是黑色、红色或灰色,
像这款随身听白配绿 ...

种类不知道,但是绿色很少见,所以买了收藏的

网友:
这个还带有收音机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是我崇洋,随身听无出小日子左右,数码相机也是

您说的没错,当年国产货的精品就是这些金奖产品,但就这些用的磁头也不行,这台随身听我没找到资料,但是我还有一台金奖的星球收录机,磁头频响只有6.3k,同期的日本货夏普高达14k.

网友:
外观还可以,但是电路板这工艺,在当年还能得金奖,可想而知当年郭内整体工艺是什么样子了

网友:
不算好,但也比没有强

网友:
保存的真好。

网友:
88年获国家金奖,好有岁月了

网友:
这算是比较一般的,三键放音都是低档机芯

另外国产放音机最好电压高的,6V电压最好,4.5V次之,3V比较差

网友:
这么久了还能用,沒想到

网友:
天津产的还有一款自动翻转磁带金属机芯(日本机芯),数字液晶屏显示,代收音机(AM、FM)的随身听是当年国产很不错的一款随身听。

网友:
手工焊,国产件

网友:
这做工真是差

网友C:
这个88年好像这个收音芯片还没出国产代用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88年好像这个收音芯片还没出国产代用件吧!

那时候应该没有国产的芯片,这机子一个松下的芯片,一个带TW标的可能是台产的芯片。

网友:
这么多年塑料不老化难得

网友:
这工艺,在当年还能得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