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共享充电宝解锁一下可以用了

楼主(2024-03-29):
拆开脱开电池后,测量输出正极到哪里,短接mos管后解锁成功

网友:
祝贺成功解锁。

网友:
电池寿命如何

网友A:
怎么解的说下。

网友:
是啊,怎么解的说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解的说下。

仔细看一下第四张图

网友:
有的破解的确简单。这就好比宾馆那种共享的充电,按一下1键可以试充几分钟,然后需要扫码注册。其实只要拆开后将输出线直接连接电源5V,就免费了。一般是应急才这样,将钥匙串的钥匙当成连接线,直接跳过主控即可。

网友:
感谢楼主的共享充电宝的解锁方法分享。

网友:
搜电的充电宝我还在折腾,直接重新画板编程,真应了那句话,为了这点醋特意包了顿饺子

网友:
短接mos管,简单有效。

网友:
这么简单就解锁了

网友:
妙不可言,就差这个充电宝了。

网友:
这么简单就解锁了??看来每个充电宝不一样啊

网友:
飞线打法直接绕过

网友:
恭喜解锁成功

网友:
喜欢高手发的。。。。学学

网友:
简单有效,安全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