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晖7.2稳定了吗?现在7.0,可以升级了吗?

楼主(2024-03-29):
办公室一台白群,家里还有一台黑裙,系统都是7.0,现在7.2稳定了吗?打算一起升级了。

网友A:
能正常稳定使用,就没必要折腾!

网友:
我也是很群晖 目前是  7.1 系统有一个官方出的套件 要求是 7.2 请问 如何升级 ?在线应该是不行的把

网友:
没必要折腾,稳定实用就行!!!

网友B:
白群晖,能升就升,黑群晖,能不升就不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正常稳定使用,就没必要折腾!

对的,我就是这么想的

网友:
我是J3455的黑裙,年后升级到了最新的7.2.1-69057up4,正常运行了一个多月了,黑裙有稳定版本了还是别随便折腾,没必要一直跟新。

网友:
7.2很稳,没有特别安全需求就不用升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白群晖,能升就升,黑群晖,能不升就不升

老司机就是知道的多。非常正确的思路。。

网友:
很稳定,已经用了很长时间了!

网友:
我的还是6.24版,稳定运行2年多,没必要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