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想拆一个明纬开关电源

楼主(2024-03-29):
想拆一个电源!可但是!但可是!没拆!
发现拆开也没啥大意思!里面有胶水!就从缝隙看看得了!
这个电源是24v的,型号是ERPF-400-24,没有散热风扇的,不知道发热量大不大,重量比一般的大

网友:
明纬

不拆差评

网友:
不用拆了,里面全是胶,室外防水电源

网友:
做工真好,是防水的吧。

网友:
能用好用就行呀!!!

网友:
外壳的铝板用的挺厚

网友:
拆开也没啥大意思!

网友:
灌黒膠了,维修噩梦

网友:
灌胶防水电源,应该是一次性的,用坏丢弃

网友:
灌黒膠说是防水,但坏了只能报废

网友:
应该有风扇的,竖着按的

网友:
这种没风扇,有只能看不方便拆

网友:
室外防水电源

网友:
灌胶的但是软胶,这种维修就要把胶清除掉,现在都是贴片工艺,清除胶的时候很容易把原件搞坏

网友:
好电源!软胶能慢慢剔干净。

网友:
质量估计不错

网友:
现在的电源都开始流行灌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