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动] 一年代久远的mf50万用表

楼主(2024-03-29):
91年的指针万用表,几个大电阻比较有个性,都是手绕然后用绝缘管套上。电路板居然是塑料的。表盘触点还没氧化。好像是放两块不同型号的电池。

网友A:
虽然表笔座有点破损,但开关触点是银的吧

这老表能用到把楼主送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虽然表笔座有点破损,但开关触点是银的吧

这老表能用到把楼主送走 ...

没有测电容功能,用处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测电容功能,用处不大

这个表的用料还是不错的,既然是指针表,要啥测电容功能,带HFE就很不错了,要测电容就买个电容表或者手持电桥,要性价比就数字万用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的用料还是不错的,既然是指针表,要啥测电容功能,带HFE就很不错了,要测电容就买个电容表或者手 ...

没用过指针万用表,看不懂刻度

网友:
古老的万用表!!!

网友:
不错!是有LV LI刻度的表哟。

网友:
我的第一块表就是它。

网友:
历史悠久,我还有一个全新的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C:
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测量了

网友:
那一节电池是15v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存在的意义不在于测量了

有俩电阻断路了

网友:
这个表质量其实多好的,以前有一个那时候不懂,壳子摔了一下掉了一块,丢了,不珍惜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用过指针万用表,看不懂刻度

其实多好认的,多接触接触就知道了

网友:
少见的横表盘。

网友:
这个够老的

网友:
我第一块表mf50型,93年买的,用了七八年,手欠把游丝给弄乱了,盘了一下,不太准了,没舍得扔。

网友:
浓浓的历史厚重感

网友:
以前的工具用料真是好。

网友:
我的也还在,扔那里吃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