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Intel SSDSCKKF180H6H不认盘怎么重置 没发现ROM重置触点

楼主(2024-03-29):
Intel SSDSCKKF180H6H不认盘怎么重置 没发现ROM重置触点

网友:
那么大个孔你没看到?

网友:
如何操作?要软件?

网友A:
应该是颗粒左下角那两个孔

网友:
左下角两个大孔,白色的和绿色的,颗粒旁边的那个就是

网友:
这个盘其实不太好玩,还要换主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4160-1-1.html
可以参考一下我的帖子

网友B:
据说换主控以后保存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我那块好多年了还放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颗粒左下角那两个孔

试过了  QAQ

网友: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QAQ

买个2258G主控寄过来,我帮你换主控开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据说换主控以后保存的东西都不存在了,我那块好多年了还放着。。。

据说也能数据恢复出来吧,但是肯定不是我们这样普通人能搞的了

网友:
这个颗粒掉固件了吧

网友:
能数据恢复出来吧

网友:
这个盘的固件很厉害,把海力士的性能压榨到极限了,这两个颗粒估计不行了,不值折腾

网友:
另外一种是三片mlc颗粒的英特尔,那个海力士颗粒勉强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