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 拆修个上次没拆全面的氙气灯安定器

楼主(2024-03-29):
上次拆过的英朗氙气灯安定器,那时候还在服役,没怎么拆全面,这次坏了,拆开修吧,MOS管烧了一个,

网友A:
这个做工看起来很漂亮,什么厂家的?原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做工看起来很漂亮,什么厂家的?原厂的?

是的,原厂小糸的

网友B:
这都能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都能修好

这个东西原厂很贵,又不想用副厂的,死马当活马医医

网友:
我拆过一个白电装的安定器,用料确实很好看着就踏实

网友C:
咨询个问题.安定器用久了会导致氙气灯亮度下降吗?有没这种说法

网友:
这做工不错哦

网友:
没灌胶啊,灌胶了就得扔

网友D(2024-05-15):
引用 网友C:
咨询个问题.安定器用久了会导致氙气灯亮度下降吗?有没这种说法

光衰是灯泡的问题!还有就是反光碗老化!和安定器关系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光衰是灯泡的问题!还有就是反光碗老化!和安定器关系不大!

那有可能是我反光碗的问题了.这个应该换不了.哎

网友:
后盖一体的D8S氙包,小黄鱼买拆车的吧,这玩意修好也用不住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咨询个问题.安定器用久了会导致氙气灯亮度下降吗?有没这种说法

灯泡光衰+色温偏移,灯碗老化,透镜灯碗布尘都会影响亮度,安定只要是好的品牌基本不会出现供电不足导致灯泡亮度下降的问题,真要是安定问题启动灯泡会闪几下才能正常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E:
灯泡光衰+色温偏移,灯碗老化,透镜灯碗布尘都会影响亮度,安定只要是好的品牌基本不会出现供电不足导致 ...

我的是澳兹姆+汉雷的组合.氙气灯已经换过一对了.感觉亮度没有之前那么好.看起来是灯碗等其他因素造成的,这个个人没有拆大灯组件的能力.只能这样了

网友:
现在流行LED透镜了

网友(2024-11-17):
做工不错,沉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