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几块钱做个VSOP8 BIOS 烧录测试探针

楼主(2024-03-29):
本来免拆用的烧录夹,但是都不耐用用几次就夹不住了。经常基础不良,,,,哎叹息啊、、、、

看网上有买烧录探针的,好贵40+ 自己做一个 成本几块钱买了10根弹簧探针, 由于引进距离只有1.27mm买的P50的,支架用原来的坏烧录夹,把原来的触片剪短焊上探针,夹子中间垫纸调节宽度, 使用时对准轻轻按压,配合告诉编程器,从此刷BIOS不费劲

网友:
改的不错啊,这种夹子我也有好几个吃灰着,一直不好用,改天也试试看

网友A:
我买了P50探针,打了板子,却发现没本事焊上去,1.27mm间距太难了:

网友:
关键是很多时候FLASH旁边有其它挡着,用那玩意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P50探针,打了板子,却发现没本事焊上去,1.27mm间距太难了:

有尖头烙铁不难搞啊,先焊在一起,然后上焊锡膏,逐个引脚清理焊锡就完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买了P50探针,打了板子,却发现没本事焊上去,1.27mm间距太难了:

这个焊接不难啊  淘宝还看到另一种方案我也画了PCB 还没验证尺寸合适不

网友:
这样一改造非常方便使用了。

网友:
这夹子确实接触不良

网友:
楼主 你这个夹子改了,用的时候 是不是一直要用手按着 ,我也买了 材料准备试着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