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457内阻仪V+/V-电路仿真(交流),求内阻计算公式

楼主(2024-03-29):
上一帖做了直流仿真,当时由于交流部分仿真出了问题就没放上去,后来飞向狙沙坛友给解惑了,原来当时叠加了一个电压源没有用电容隔离导致。现在我改成直接用一个交流方波恒流源,恒流电流为10ma,貌似不加电容隔离也没事?电路图如下,I1为增加的交流方波恒流源,V3模拟被测锂电池,电压3.9V,内阻50毫欧:

16-17脚的压差波形,近似于38.61毫伏左右,会有一些毛刺之类的估计影响不大,这个应该就是用来计算电池电压(缩小100倍)的了:

12-13脚的压差波形,最高峰正负250微伏左右,这个应该就是adc用来计算内阻的波形了:

原理大致搞明白了,现在新的问题又来了,如何根据12-13脚的波形计算出电池的内阻呢?根据什么公式来的呢?我想在仿真里计算一下看看准不准

楼主:
波形好像不是很方,这个有影响么?

楼主:
仿真软件有统计有效值的功能,之前以为正负5ma的方波交流恒流源就是10ma的恒流源,看到软件显示的有效值才5ma,顿时明白方波的负半周翻转过去后其实就相当于一条直流电流,所以有效值是5ma,有了电流和电压的有效值,内阻就可以计算出来了:
电池内阻=Vrms/Irms=246.33µV/5mA=49.266
好像误差有点大?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小呆打算做一个内阻仪了

网友:
这是要硬破还原了

网友:
小猪之前抄板,现在仿真电路,下一步应该开始着手编程了。期待小猪做TS457基础上推出一个准确度更高、功能更强大的内阻仪

网友:
波形不是标准方波的关系吧

网友:
所以电流有效值不到5mA

网友A:
就是因为脉冲的波形不平,导致软件有效值计算偏差,你需要按峰峰值计算,就是(250+250)/2µV/5mA=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因为脉冲的波形不平,导致软件有效值计算偏差,你需要按峰峰值计算,就是(250+250)/2µV/5mA=50 ...

发现电容C6的影响最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5272-1-1.html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惠斯通桥式电路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不是惠斯通桥式电路原理?

不是,不知道什么原理,只能根据仿真来判断电路实现的功能,原理倒不是那么重要

网友(2024-10-11):
多动手自己搭建一个实物测试

网友:
等待坛友们开发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