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求助这个mini4的液晶屏排线和电池排线

楼主(2024-03-29):
求助这个mini4的屏幕排线和电池排线的压板有四个螺丝,在换好电池如何上这四个螺丝,上螺絲时液晶屏排线会松下,这个屏幕排线太短了,以前的实没上这个压板,这次换电池特淘宝上买压板,但是四个螺丝,由于屏幕不能立直,如立直,屏幕排线会松下的。请教高手谢谢。

网友A:
上这4个螺丝没有问题呀。排线是短点,但你可以,一手拿着屏,一手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这4个螺丝没有问题呀。排线是短点,但你可以,一手拿着屏,一手螺丝。

谢谢你,这个屏幕站不直,没有如此短的螺旋,特别是下面的二个螺絲,前面的换电池没上螺丝压板,特地去买了装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