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无图有真相,讲一下给海尔双动力洗衣机换离合器的经历

楼主(2024-03-29):
  无图有真相,讲一下给海尔双动力洗衣机换离合器的经历,分享给用得到的坛友。

前情:洗衣机脱水时声音非常大,用一句话形容就是整个小区都知道我在用洗衣机!所以有了换离合器的打算,前期简单检查了洗衣机的情况

除了声音大其他一切正常,内部还很新,没有漏水生锈的现像,有换的价值。

主要讲几个难点

1    内桶大螺丝

需用到36套筒  一开始我用手动大飞,这个是不行的,内桶会跟着转,非常不方便。
后来拼多多买了个27的电动扳手,成功拿下。拿下的过程也一波三折,网上每一种方法都用过,包括轻敲震动,喷除垢剂,喷WD40
用热风枪加热,拆这个大螺丝用了三次,前两次失败,第三次成功取下,电动扳手作用很大。

2  内桶

这个比拆大螺丝更难,也是用到了所有前边的网上的方法,这一步的主要工具是六寸拉马,以及中轴保护套和垫片,中轴保护套原配的高度不够
又下单了一个高度合适的,垫片尺寸也是非常重要,这里折腾了两次。具体的尺寸要跟据你的离合器中轴数据来买。
第一次拆拉马螺丝都拉弯了,且拉马尖被压成了一个圆弧,没有一点动静,用电动扳手打螺丝一会就会震掉下,后来改造了更高强度的螺丝以及防滑螺母。
拆内桶也是第三次才成功,幸好是自家diy,要是靠这个吃饭那这钱可不好挣的。
拉不动不能强拉,幸好我一个950热风枪,中途开到450度加热内桶法兰盘,不要加热中轴,中途听到了一些奇怪的声音,感觉应当有戏,
后边又是喷WD40 又是摇动内桶,最开始电动扳手是不敢持久加力的,怕打坏内桶,这个过程持续了一二小时吧,后来一咬牙,坏了就重买,
毕竞心里有一些感觉,一咬牙电动扳手持续输出,看到拉马螺杆不停转动时,心中确实狂喜欢(前边基本这个杆是打不太动的)
内桶已经出来一些了,又被中轴套顶住了,然后取掉中轴套,直接将拉马尖对准中轴(不需要套,因为桶已出来,不会有太大的力)
然后就顺理成章地拿出内桶。到这一步就成功了一大半了后边换离合器就是简单的事了。

3 换离合器

这个对有基本DIY能力的不在话下,又是上螺丝下螺丝,有技术含量的地方在于不取下水管直接换离合,这里有一个小的旋转,
需要用到一些巧劲。换时要注意水封安装到位没有,不然后边会漏水,然后需要调整电机位置和皮带轮的松紧度以及电机和离合连接是否在同一个平面

4  小的调整

装完了一切正常,没有漏水,各项功能也是正常的,就是有些震动,这里需要调整脚垫,给内桶吊杆加阻尼脂,给平衡圈加盐水(打小孔),
我的洗衣机是09年买的,已经15年了,经过这样一折腾,又回到当年新买时的状态,作为一个混数码之家几年的小白,很做到这些很是有成就感。

网友A:
用了两年的三洋的全自动波轮洗衣机换过一个离合器弹簧,用了几个月后效果不佳,苦于当时不在家,老婆找维修人员修,花了150大洋,估计也是换的弹簧。回家后我100元网购了离合器总成,换完现在一年多一点没事。修洗衣机遇到不好拆的,非常考验耐心,毕竟可能没有专业工具和经验不足,会出错,耐下心来搞好了也蛮有成就感!

网友:
我家的小天鹅用了12年,一开就吱吱响,洗衣脱水都响,吵得受不了,直接以旧换新抵了100块。

网友B:
我的洗衣机到现在都没拆下来。

内桶螺丝已经拆了,按道理把塑料波轮上提就行了,问题是根本提不动。
为此买了几个钩子勾住波轮上的洞往上拉,还是纹丝不动,放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两年的三洋的全自动波轮洗衣机换过一个离合器弹簧,用了几个月后效果不佳,苦于当时不在家,老婆找维修 ...

我家也是三洋,网上买了波轮盘和离合器,换了盘还能用,离合器在某鱼出了

网友:
双动力离合器的弱智设计几乎成了所有维修,清洗人员的恶梦,多年始终死活不改,别说离合器,就连波轮也非常难拿下来,这是搞设计的人不知是否吃翔长大的。。。已经远远偏离实际   。。。再罗列一下难拆的波轮洗衣机。。。威力波轮。。TCL,,小天鹅水魔方。。。。基本这几种都是波轮非常难搞。。。

网友C:
网上能顺利拆海尔双动力离合器,更换离合器轴承的专业工具都要过千的。。不是专业修离合器的根本望而却步。。。这TM的脑残设计离合器轴承是椭圆型的。即使天生神力任你搞几个小时不能动分毫,能拆下毕竟只是少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上能顺利拆海尔双动力离合器,更换离合器轴承的专业工具都要过千的。。不是专业修离合器的根本望而却步。 ...

确实太难了,我把换下来的离合器打开看了下,坏掉的是最前边的两个轴承,61905,进水了,而且是两个同样的轴承紧挨着一起放置的,要取下来肯定得专业工具。

网友D:
楼主这帖子是为我写的么,我的虽说不是双动力,但还是值得借鉴一下经验,电动扳手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手枪钻啊!!!

网友E:
大动干戈啊,说不准你换个离合弹簧就好了

网友:
换过一次三星的,,谢谢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动干戈啊,说不准你换个离合弹簧就好了

没有那么简单的,我拆开看过,确实是水封进水到前边两个轴承,有生锈现象。并且转动起来声音明显有问题。后边轴承完好

现在求大神出主意,把最靠前的两个内轴承拆下来的方法。有没有靠谙的内轴承拉马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帖子是为我写的么,我的虽说不是双动力,但还是值得借鉴一下经验,电动扳手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手 ...

电动扳手有锤打效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了两年的三洋的全自动波轮洗衣机换过一个离合器弹簧,用了几个月后效果不佳,苦于当时不在家,老婆找维修 ...

话说当年我也有一个三洋的洗衣机,每次洗衣服脱水的时候,整个单元都知道了,开始楼下老太太还上来问咋回事……

网友:
可能厂家就没想让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洗衣机到现在都没拆下来。

内桶螺丝已经拆了,按道理把塑料波轮上提就行了,问题是根本提不动。

可能要用到除锈剂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这帖子是为我写的么,我的虽说不是双动力,但还是值得借鉴一下经验,电动扳手是什么东西,是不是就是手 ...

严格来说是两样东西,手钻有扳手功能,但电动扳手却没有手钻的功能,但是好的电动扳手扭力比差的手钻强得多,但只能拧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那么简单的,我拆开看过,确实是水封进水到前边两个轴承,有生锈现象。并且转动起来声音明显有问题。 ...

某宝找刘玉豹专利产品,专门修离合器轴承,但很贵。什么双动力在它面前就是渣渣。。

网友:
很多大螺丝这关都卡这儿了!,还有滚筒洗衣机外壳容易锈蚀,,我的都快锈穿了!

网友:
有图片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