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袋装绵糖结均怎么办

楼主(2024-03-29):
屋子里太干,有半袋绵白糖结成一整个硬块,像凝固水泥,太硬了,有什么好办法散开呢,用擀面杖砸一个印,刀砍一个浅坑。明天准备用起子砸。

网友:
关键是你想干啥,我觉得热化了再冷却可能好整一点...

网友:
水溶解,煮干水,重结晶

网友A:
结块是因为太干燥?应该是受潮了才结块吧?这说明没有添加抗结剂,良心企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结块是因为太干燥?应该是受潮了才结块吧?这说明没有添加抗结剂,良心企业啊 ...

这个是正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结块是因为太干燥?应该是受潮了才结块吧?这说明没有添加抗结剂,良心企业啊 ...

家里干,苹果放桌上,慢慢变干,不会烂。

网友:
吸水结一块了

网友:
据说袋子里放块切开的苹果就可以,不知真伪。

网友B:
绵白糖颗粒细小,糖颗粒间的接触面积较大,吸附空气中的水气(受潮),会引发再结晶,于是黏合成大硬块。唯有暴力敲击才能促其松散。

网友:
用锯条锯开,用多少锯多少

楼主:
砸只一小块一小块的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绵白糖颗粒细小,糖颗粒间的接触面积较大,吸附空气中的水气(受潮),会引发再结晶,于是黏合成大硬块。唯 ...

还有一定黏合度,不是一砸就大块散开,中间没干太透。

网友C:
装进结实的口袋里,用千斤顶加压它就蔬成一摊了。

楼主:
用一整块糖做个实验,放入密封袋,滴十几滴水,密封后一上午,中午打开后,大部分已散开,还剩个芯,明天再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装进结实的口袋里,用千斤顶加压它就蔬成一摊了。

好办法,放到结实的袋子里,用力摔几下应该也可以。

网友:
大力锤就好了

网友D: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了!还水了一贴,我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己的问题自己解决了!还水了一贴,我也是

主要是分析原因,针对解决,现在用喷壶,雾化喷几下,等几小时就松散,然后分袋真空包装。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是微波炉解冻档2-3分钟。

网友:
直接熬糖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