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洗衣机门关不住了,卡扣断、支架断、批头还崩了

楼主(2024-03-29):
运气就是好,分折先是支架开裂,导致门不好开,然后使劲开,多用几次卡扣断了,然后拆门,然后批头废了,再然后......

楼主:
真的有点意思哈

网友A:
电动工具用习惯了,谁让你偷懒的,活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动工具用习惯了,谁让你偷懒的,活该...

有道理,手工扭估计不会断

网友:
这东西用生铁本身就是次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手工扭估计不会断

转速太高了

网友:
得,大力出奇迹啊~

网友:
我一直使用波轮洗衣机有一次盖子被台风吹坏了照样可以使用。

网友:
用哥俩好粘

网友:
这个门钩用钢自家手搓一个可以用到洗衣机报废

网友:
这是屋漏偏遭连夜雨吗

网友:
搞成大工程了

网友:
要买一套配件了

网友:
这都能干断!

网友:
什么牌子,质量这么差

网友:
这样的门不掌握方法,用蛮力,很容易坏,不好打开

网友:
这东西如果不是混数码的普通人,让师傅上门弄一弄有得两三百了(滚筒洗衣机收费较高)。幸好这边都是混数码的人,动手能力都比普通人更胜一筹, 话说小弟的松下波轮才买两年,一次不洗涤拆开后不小心把门盖开关搞断了。。现在换一个盖开关含邮都得50块,,,一直短接使用,   若果不是长期混迹数码。。这修又得花钱,不修没法用,此刻立马彰显混数码的优势了。。。。就是高人一等。。。

网友:
你说洗衣机质量好吧卡扣还断了,你说它质量不好吧还能把批头干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