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msung] 三星 samsung K90MGB8J1BCKK0 开卡

楼主(2024-03-29):
这个PM983a  K90MGB8J1BCKK0上面的颗粒支持什么主控,用哪个版本开卡软件。

网友A:
2259xt2可能支持这个芯片,使用SSV5的量产工具,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2259xt2可能支持这个芯片,使用SSV5的量产工具,你可以试试。

我手上没这款工具

这是我在咸鱼查询到的资料 需要CER 版本专用工具

三星带锁颗粒需要带锁专用主控板SM2258G 或者什么2258xt
/2259xt2带SW/开关/复用器主板

K9CKGY8H5A、K9OMGY8H5A、K9DUGY8H5A、K9OMGB8H1A、K9DUGB8H1A、K9CMY8J5M、K9OUGY8J5M、K9DVGY8J5M、K9OUGB8J1M、K9DVGB8J1M
K9PMGY8J7A、K9UUGY8J5A、K9UUGB8J1A、K9DUGB8SJM

通过特殊固件可以开三星多Die颗粒(CER=三星带锁颗粒)
K9DVGY8J5A、K9DVGB8J1M、K9DVGB8JBM,K9DVGY8J5M、K9DUGY8H5A、K9DUGB8H1A,K9OUGB8H1A、K9OUGB8J1M、K9OMGB8H1A、K9OUGY8J5M、K9OMGY8H5A、K9AHGD8H0M、K9AHGD8H0A、K9DUGB8SJM、K9ADGD8U0M、K9ADGD8U0D、
等等颗粒
SSV5支持K9CKGY8J5B与K9CMGY8J5A 等

网友:
cer颗粒,固件厂家没有流出来,洗洗睡

网友:
好像59XT2不用复写器也可以开CER颗粒,你找一下XT2开SSV6的帖子,有直接开的

网友B(2025-02-18):
什么是复写器,大佬能说下吗?我也有三星的颗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是复写器,大佬能说下吗?我也有三星的颗立。

就是FLASH芯片旁边如果有1颗六脚的小芯片的,那个就是复写器

看见那四颗小小的6脚芯片没,那就是

网友:
这玩意很讨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