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给UC3842电源重新绕了个高频变压器,提升次级输出,估计能有30V

楼主(2024-03-30):
2000年左右的DVD机电源,UC3842芯片,大概50W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8073&fromuid=575644
(出处: 数码之家)

比较重要的是,拆变压器以前最好测下原来各个绕组的电感量,电阻,务必记住原来的绕组柱头,绕制方向,圈数。
以及对于电路板上的脚是哪个输出?哪个是地。

省钱的话,用原来的线就可以了,次级最好有机会加粗线,否则以后没有机会了。反正次级的线圈数不多,一般都能绕进去。再就是多留几个出头,方便不同电压组,,或者两个独立绕组,以后也可以串联。

毕竟能设计变压器的,并不多,要参考人家原来的参数啊。

次级431稳压部分一定要改,加大431限流电阻。以及431上拉电阻,接电位器,从小往大的调

负载电阻阻值2-4倍
换高耐压电容,这样还比较简单。

磁芯是EC2834的,但磁通不知道,估计并不高,,,

AL2500能上吗?  LPC40材料的就可以

挡墙胶布,用那种医用透气胶布,纵向剪个2-3MM,然后撕下去长条。

线基本上用原来拆下来的,反正是全部绕完。

初级两组,共130圈,但是0.3MM的单线,估计功率上不了。

绕个30圈,用502胶水固定下。免得乱动。

次级估计有40圈 ,原来是7圈,5V

辅助绕组有30圈,,,原来19圈,15V。最后老眼昏花了,看不清楚几圈了,反正后期要调整的。

原来的几个绕组取消了,所以空间完全够,其实变压器绕行不那么规整,并不影响什么,比如绕的线总交叉了,

以电的速度,在60KHZ信号刚起来的时候,实际上信号遍布导线各处的,各处都是一致的大小,并不会开始几圈大,后面几圈还没有起来。。。哈哈

人家机器绕的好,这样会体积很精准。

只有磁路因为物理形状,各处不同。

网友:
装上后测试就知道了。

网友:
能提高输出吗

网友:
这磁芯完整的拆下来,还是需要技术和运气的。

网友:
完工了吗?;实际的输出电压多少

网友:
重绕,估计比较费精力

楼主:
其实认真绕变压器也不难,基本上能用上以前的线,当随便玩

网友:
这个需要时间和精力。

网友:
还是绕规整点吧

网友:
3842是电压反馈的

楼主:
通过调431反馈绕组,电压输出在28.5V,辅助绕组电压15V

变压器绕制并不难,因为次级的线是旧的,双股0.3,所以,电流上不去,最大就是1A,再高电压就降了,没有经过计算,

楼主:
没有示波器,看不到波形,3842驱动一个IRF830的管子,很大个

网友A:
重绕并不难,难的是拆开关变压器

楼主:
用三明治式绕,初级夹次级
很多网上3842变压器的同名端标错了

楼主:
网上一些UC3842电路图的高频变压器辅助绕组 次级绕组同名端是错误的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fromuid=575644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绕并不难,难的是拆开关变压器

胶不是很硬,热风枪100度都能吹下来

网友:
以前用电脑电源改可调的时候,把变压器次级改成串联,自激直接烧管

楼主(2024-05-25):
原来一个DVD机的电源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