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18650充电器给强启电源充电探讨

楼主(2024-03-30):
强启电源的充电板坏了,用18650充电器单个分别充强启电源,四块电池每个充4V,充好16V。启动2.0汽车很轻松。如果用四个这种充电器分别接好,可以正常使用吗?这样做是因为原来的充电板卖50元,18650充电板4个几元钱。

楼主:
电源板。

电池。

强启电源外貌。

网友A:
你这是磷酸铁锂的话,充电4v有点高,三元的话有点低

网友B:
充电板电池负极烧断,接好后不显示-------这种故障点好查,多数也都好修

网友C:
现在5v1A充电头应该有不少,整4个,每个给充电板供电,输出端首尾相连,每个接一串电池,就是独立充,完全没有问题。
铁锂的话就要用铁锂的充电板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是磷酸铁锂的话,充电4v有点高,三元的话有点低

请问;就这个样子电池看不出来是什么锂电池吗?

网友:
可以每个电池接一个充电保护板使用,但是要确定好电池的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板电池负极烧断,接好后不显示-------这种故障点好查,多数也都好修

能修理好最好,那个16脚的cm1041充电管理芯片,容易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现在5v1A充电头应该有不少,整4个,每个给充电板供电,输出端首尾相连,每个接一串电池,就是独立充,完全 ...

现在已经没有充电板了,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没有充电板了,坏了。

就是用单独充一节电池的那种板子,4056之类的。。。

网友:
学习下,等待解决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就这个样子电池看不出来是什么锂电池吗?

这个,真看不出来!
恕我眼拙

网友:
别人做的简易平衡充就是这样做的。
但是提醒:必须四个充电头,绝对不能一个四口的充电器。

网友D:
楼主方法可以

楼主可以用可调给单个电池充电到3.5v,然后测试放电容量,根据电压降和放出的电容量,可以大概判断是什么类型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方法可以

楼主可以用可调给单个电池充电到3.5v,然后测试放电容量,根据电压降和放出的电容量,可以大 ...

谢谢回复,通过打电源上的电话卖家说单个电池3.7V可充电到4.2V的,这样我就单个电池充电到4V的。

网友E:
建议还是维修原板子吧

网友F:
这样充电也太不方便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维修原板子吧

是的,有时间还是维修原板子。没有几个元件。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样充电也太不方便了吧

暂时这样试试,有时间还是维修原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E:
建议还是维修原板子吧

经过查板子左侧大个的R010毫欧电阻烧断,没有这么大的电阻,用细铜丝连上后接上电池能显示电池电压,但是下面图的八脚芯片lAGCN热的厉害,没有找到这是什么芯片。关键怎么按电源开关芯片都热。

八脚芯片lAGCN是什么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