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一拖三伸缩数据线可以同时给两部设备充电吗

楼主(2024-03-30):
得到一个赠品一拖三伸缩数据线单独拉出一端居然卡住了,看了包装说明才知道要两端线要同时拉出才行,不知道这种线可以同时给两部设备充电吗?

网友A:
我经常这样干,两台手机同时充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但要注意,如果不是快充线,就不要用快充头,不然线会烧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经常这样干,两台手机同时充没觉得有什么不正常,但要注意,如果不是快充线,就不要用快充头,不然线会烧 ...

谢谢解答,就是不知道我这根一拖三伸缩数据线算不算快充线。

网友B:
肯定可以,功率受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功率受限

附议。肯定达不到原来的功率,分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可以,功率受限

看来是没必要这样做。

网友C:
可是可以,不过充电头会很烫

网友D:
这种伸缩数据线不支持快充吧,毕竟一般都线径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是可以,不过充电头会很烫

看来尽量避免这样做。

网友:
都会变成5V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伸缩数据线不支持快充吧,毕竟一般都线径小。

看起来线径比66瓦原装手机充电线要小些。

网友E:
提醒:同时充电不能用快充!提醒:同时充电不能用快充!提醒:同时充电不能用快充!
因为三根线内部是通的
所以一般这类线是启动不了快充的,但是自己要测试一下,万一能快充!
试想一个设备带快充,检测到到快充协议启动高电压,但是另一个不带快充功能,高电压不造成损坏吗?

所以楼上有人提醒用不带快充功能的充电头最保险!

网友F:
设计的本质是通用性并不是多用

楼主:
有可能还是5伏1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提醒:同时充电不能用快充!提醒:同时充电不能用快充!提醒:同时充电不能用快充!
因为三根线内部是通的
...

看来我还是不要试了怕损坏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F:
设计的本质是通用性并不是多用

应该是的要是包装盒有提醒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
只支持5v,不会快充,不然烧鸡

网友:
引用 网友E:
提醒:同时充电不能用快充!提醒:同时充电不能用快充!提醒:同时充电不能用快充!
因为三根线内部是通的
...

有的手机使用MTK PE充电协议,不需要数据线握手快充,用的是不断快速调节充电电流大小的方法发送握手信号,所以用这种没有数据线的一拖多充电线也会烧坏其他设备

网友:
可以同时用,就是速度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