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为什么同样是使用支付宝支付,结果却很不一样

楼主(2024-03-30):
有些app选择用支付宝支付,会跳转到支付宝app支付,支付页面和你自己打开支付宝app在里面支付是一样的,如果手机里没装支付宝,那么根本不可能支付。

而另一类app,即使手机上没有安装支付宝app,依然可以用支付宝支付,似乎这类app自身就集成了支付宝的组件。
前者的支付环境是在支付宝app内,按密码的键盘用的是支付宝自己的键盘,后者用的键盘则是手机系统的键盘,安全性上应该有区别。
那么想让后一类app也跳转到支付宝app支付,该怎么做?

网友:
不要想太多, 支付宝有严格的风控检查.
大多数是无感的,

如果对应帐号在高危环境下,是不会让你支付的.
而且大部分人支付宝有一定数额的被Dao号财产赔付.

我倒是更喜欢免APP支付!

网友:
买下支付宝,规定第三方接入api 跳转支付宝 APP
https://b.alipay.com/page/portal/enter-guide/business-type

https://openhome.alipay.com/docCenter/docCenter.htm

网友:
这要是敢动手脚,牢底坐穿!哈哈哈

网友:
恐怕自己难改动

网友:
很刑的想法

网友:
没装支付婊地话网页付款时会自动跳转到支付页面的,比如12306网页支付,至于其它APP可能是没做相应的网页支付支持...

网友:
手机系统自带的输入法一般都是某度、某狗等合作厂商的云输入法,理论上可搜集、上传用户键入的所有数据(包括各种账号密码),为保安全俺删掉了自带的输入法,改用不联网的其他输入法了。

网友:
支付宝平台应该有严格的监控和安全风险监测。

网友:
哎,我有一个事情,加油用支付宝花呗,付了两笔,现在找加油站要,加油站装死,怎么办?找支付宝拒绝支付行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