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 污水泵能不能长期放在化粪池里面

楼主(2024-03-30):
买了一个污水切割泵,想一直放在化粪池里面,可以吗?

网友A:
这是要为某某事业粪斗终身啊,并且长期粪斗在第一线!!!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不可以的,这种不耐酸碱的,两三个月就废了。

网友B:
也得看是什么污水吧,污水泵其实就是潜水泵,叶片是和水接触的,叶片一般是金属

网友:
不可以的,到时候会转不动的

网友C:
化粪池不行,你看哪个化粪池有泵

网友:
好像不可以的

网友:
化粪池 不是自然流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得看是什么污水吧,污水泵其实就是潜水泵,叶片是和水接触的,叶片一般是金属 ...

农村自建房,除了尿和屎就没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要为某某事业粪斗终身啊,并且长期粪斗在第一线!!!

精辟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化粪池不行,你看哪个化粪池有泵

就是因为别人不敢尝试,我准备试试

楼主:
论坛里面要是能碰到一个已经经历过的人就好了,

网友D:
抽粪的车泵是管子连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抽粪的车泵是管子连接的

能说具体点吗?你意思是长期安装在里面用硬管连接的吗?

网友:
不可以。很快就腐蚀报废了。

网友:
这是一个有味道的帖子!

网友:
腐蚀性太强,用不了多久的

网友:
赶脚不可以,城市抽污水的车,里面应该是负压真空泵,不是你这种的泵。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说具体点吗?你意思是长期安装在里面用硬管连接的吗?

固定用并不合适,有专门的污水泵的。
      污水泵属于离心杂质泵的一种,具有多种形式:如潜水式和干式二种,最常用的潜水式为QW型潜水污水泵,最常见的干式污水泵如W型卧式污水泵和WL型立式污水泵二种。主要用于输送城市污水,粪便或液体中含有纤维。纸屑等固体颗粒的介质,通常被输送介质的温度不大于80℃。由于被输送的介质中含有易缠绕或聚束的纤维物。故该种泵流道易于堵塞,泵一旦被堵塞会使泵不能正常工作,甚至烧毁电机,从而造成排污不畅。给城市生活和环保带来严重的影响。因此,抗堵性和可靠性是污水泵优劣的重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