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请大侠解决一下,电源接线问题

楼主(2024-03-30):
获得一个be quiet!电源,但是模组线不全,缺CPU线4+4那种。想自己制作,看到电源上是10pin(黄色接口应该是供CPU的)的,也买了接头了,但这10pin如何变成4+4pin?

网友:
用表量地线最少4个    3.3v3个或2个   12v 3个或4个

网友A:
5557插片区别太大了!
我有个古老的电源,镀金的插片压了16Awg的线,很硬,我自己买的硅胶线,只能压18awg不说,感觉松垮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5557插片区别太大了!
我有个古老的电源,镀金的插片压了16Awg的线,很硬,我自己买的硅胶线,只能压18awg ...

硅胶线不好压吧,本来很软就压不住

网友:
万用表量一下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