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也来做一个TS457内阻仪,收工上图

楼主(2024-03-30):
原来只是买了探针,但18650电池用探针觉得有点不方便,就加了个测试架,感觉方便多了。内部装了个18650电池供电,表头耗电不大,就不装开关了,按R键也能关机。

网友:
TS457仿真误差较大求解惑: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44755-1-1.html

网友:
开盖就看到 拔丝面

网友:
今年好像很流行,坛友打印测试架的挺多。

网友:
内阻仪和电池架不 错,挺实 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做得不错,尤其是那个探针表笔。
我的探针和探针套也到了,正思索使用什么做表笔杆才容易固定牢固。请问楼主使用的表笔杆是怎么挖空和固定探针的?我的旧表笔都扔了,准备去买这个某宝3元多的表笔来改造探针笔帮我看下行不行?

网友:
做的不错,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楼主做得不错,尤其是那个探针表笔。
我的探针和探针套也到了,正思索使用什么做表笔杆才容易固定牢固 ...

表笔我买的是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笔我买的是成品

哦,怪不得我感觉很工整

网友:
457的功能是否能扩展一下,值得试一试摸索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