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xtw100 如何刷stm32-vserprog固件

楼主(2024-03-30):
手上有一个xtw100老款带R6  0欧电阻的编程器
无意间浏览帖子的时候,发现可以刷stm32-vserprog的固件

相关帖子在这里:
stm32-vserprog for xtw100 programmer - 创意DIY 数码之家 (mydigit.cn)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69979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2177340
按照上面说的操作,去掉0欧电阻,用ISP连接串口,不知道怎么回事连接不上
电脑没有串口,我用的是USB转TTL CH340G,是不是这个不行呢?
有没有人知道具体是哪里的问题呢?

网友A:
芯片CH32F10x系列串口才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芯片CH32F10x系列串口才可以

xtw100是stm32f103c8t6芯片,自带isp下载接口,现在是想通过isp接口下载新的固件进去,请问我要怎么实现呢?

楼主:
用FlyMcu软件也是连接不上,应该是不能成功进入下载模式

网友:
Stlink也不贵

网友:
这个xtw100有两种,一种是stm32芯片,另一种是国产沁恒芯片。我手上的是stm32的,网上很多刷固件的都是沁恒的,好像可玩性要高一些

楼主:
折腾了很久XTW100终于把固件下载进去了
具体方法,拆掉R6 0欧姆电阻,短接ISP接口的NE,我是用跳线帽连接NE
用uISP_V1.32.exe 配合CH340G TTL线下载固件进去
工具和我编译的最新固件放在下面自行下载

网友(2024-05-09):
看起来不错啊。换固件后是不是支持更多的芯片了?

网友:
比起原版固件的区别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