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各位表兄 正泰ZTW890E全自动万用表能不能改按键功能

楼主(2024-03-30):
请教各位表兄,这种全自动万用表能不能改按键功能,改成常用档位按键,就像正泰890e那样的,各个档位都是独立按键,

有这款正泰890e的表兄还请说一下,使用操作是否便捷,这种安能118全自动万用表的使用并不方便快捷,原因是自动识别功能不如意,经常识别错误,手动切换功能又太弱智了,一个按键循环各个档位,按过了又要重头按一遍,真是无语,我一般常用蜂鸣挡,电阻挡,和直流电压挡三个档位,我对表的要求不高:能按键快速开关机,不喜欢长按开机长按关机的,有常用的独立档位按键,精度和功能可以买专用的仪表,一个仪表有它擅长的地方,就是合格的,如追求面面俱到,最后终将一无是处,

这个vc830可有年头了,以前很少用,它有个致命设计缺陷,拨盘会磨损电路板,

表盘边缘是支撑点,但是电路板和这个拨盘并不匹配,拨盘接触电路板的地方都有线路经过,用不了多久,线路就会磨断,

我的改进方法是把拨盘边缘磨平,打两个孔,加上钢珠,用钢珠支撑拨盘,

目前使用稳定,又加了两个按键开关机,现在感觉非常好用便捷,唯一缺点就是蜂鸣挡和电压挡距离太远了,且是拨盘的,如若能改成几个独立按键档位,那真是梦寐以求啊,也或许大家的使用习惯不同,各有各的需求,究竟什么样的表才是好表,不能一概而论,我只发表自己的意见,若有不当之处,还请海涵。

网友:
我有个4位半的也是拨盘不准了,也打算改按键式.估计比较复杂

网友A:
按键表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一直都有。福禄克在做台表的时候就按键的,后来做手持表,最开始用了琴键,感觉高大上,着实火了一把,后来,还是学人家改用转盘。因为发现还是转盘好用。按键的手持万用表,福禄克很早就有过一些产品,都停产了,现在还用按键的大多是一些万用表以外的仪表,比如常见的校验仪。 按键操作的万用表在技术上不存在门槛,也不会增加成本,至于没有广泛使用,尤其是国际大厂很少用,原因应该是多方面的。至于用户操作来说,有喜欢的,也有不喜欢的。抗干扰和可靠性我觉得目前还是转盘更好,不过用料做工不好的转盘除外。
随着仪表功能越来越复杂,转盘的局限性会越来越大,不久的将来,按键和触屏大量取代转盘,我觉得可能性也很大。等大家都开始量产按键版的,估计会比现在的方案做的更加可靠和完善。

网友:
卖掉另外买。

网友B:
正泰890E我买过,用起来确实方便快捷,就是电阻档最小量程是1000欧,测量10欧以下电阻误差很大,也许是底数砍得太狠了,后来退货了。

网友C:
如图您对准确度没有过高要求,UT60S可能非常适合您,这个表速度快,第二键为电压,第4键为通断,一键切换,方便快捷优雅,但是据说这表的抗干扰能力不行,容易跳挡,作为抚摸党,我没有遇到跳挡的情况,可能我没有在复杂环境下用过。至于正泰这款,没见过拆机图,不知道什么芯片,能不能改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正泰890E我买过,用起来确实方便快捷,就是电阻档最小量程是1000欧,测量10欧以下电阻误差很大,也许是底数 ...

开关机是长按还是短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您对准确度没有过高要求,UT60S可能非常适合您,这个表速度快,第二键为电压,第4键为通断,一键切换, ...

ut60s太慢了比ztx都慢,换了二手vc70d发现是真的快

网友:
这个拨盘改得不错,点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图您对准确度没有过高要求,UT60S可能非常适合您,这个表速度快,第二键为电压,第4键为通断,一键切换, ...

UT60S坛内大佬前年测过,不像坛友说的速度快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图您对准确度没有过高要求,UT60S可能非常适合您,这个表速度快,第二键为电压,第4键为通断,一键切换, ...

我有一台ut136b,测量速度非常满意,主要是想有一台根据自己的使用环境和习惯,用微动开关控制会更便捷,它并不是主力表,只用它测通断和直流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机是长按还是短按

电源键是长按还短按我没注意,长按和短按各有各的好处,长按可以防误触发,短按快捷

网友D:
俺也搞了类似的这种自动的表
但是总是觉得不能锁定档位 每次跳来跳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俺也搞了类似的这种自动的表
但是总是觉得不能锁定档位 每次跳来跳去的

是的,自动切换档位并不好用,还是手动切换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按键表不是什么新鲜东西,一直都有。福禄克在做台表的时候就按键的,后来做手持表,最开始用了琴键,感觉高 ...

我也有这种感觉,按键取代机械手档只是时间问题,按键寿命长,也不会卡,像新疆这种,你不做保护,卡死只是时间问题,除了怕沙尘外,磨损,这在按键上是不会存在的,虽说会存在老化,但相对机械要好更换得多。至于触摸只对于实验室,现场调试还不如机械的方便,手太脏了,当年那个手操器475,按键+触屏+蓝牙。

网友:
正泰这款应该是目前按键表中,按键最快捷的

大多低价按键表都是一个按键循环锁定各功能(个别可借用其它按键少按几次),UT60S、 ZT-X也要一键多用。(习惯就好)

或许正泰890可改毫伏档(00.00mV)。

网友:
现在的万用表都不贵,还是保持原样的好些,用习惯了就会满意的。

网友E:
正泰这款按键表应该与M118A或UT60S同宗,目前的按键表还没看到新的方案出现,VC70系列估计厂家也不想改了。。。他家方案也很古老了,还不是RMS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正泰这款按键表应该与M118A或UT60S同宗,目前的按键表还没看到新的方案出现,VC70系列估计厂家也不想改了。 ...

正泰ZTW890E/F Pro比UT60S测量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