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WIFI连接图标上有个6字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3-30):
(图片)

网友:
没见过,建议你看手鸡说明书,不排除是WIFI6的意思...

网友:
路由器是WiFi6标准的

网友:
wifi6的意思吧

网友:
当然是WIFI6的意思咯

网友:
是WIFI6的意思

网友:
说明你的WIFI比较6

网友:
走的是wifi6呗

网友:
WiFi6的意思,手机和路由器都支持并连上使用

网友:
应该是第六代wifi技术。

网友:
wifi6的意思

网友:
必须是wif6啊

网友:
连接的是wifi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