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个炸鸡电源,比较惨烈!SkyTPOWER STP6005

楼主(2024-03-30):
淘了一个炸鸡店员,炸的比较惨烈,本来想利用一下外壳,把我的明纬95伏装进去,粗略检查了一下,还有维修价值,不知道凭我的这小白手艺能不能搞好。炸掉的不知道是什么管子,有时间再来弄吧。不知道买新的要多少钱?最后来个合影,有时间再来折腾?

网友:
看起来PCB分层了

网友A:
这下完了,PCB烧穿碳化了!

网友B:
烧坏的地方是辅助电源的芯片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外挂一个辅助电源进去就好了,搞清楚电压是多大的就行

网友:
炸的好惨烈

网友C:
以我的本事,十成把握修不好。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D:
那不是变压器炸了?

网友E:
这惨样,没维修价值了吧,即使修好用着能放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下完了,PCB烧穿碳化了!

不是多层板,修复应该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烧坏的地方是辅助电源的芯片吗?如果是的话可以外挂一个辅助电源进去就好了,搞清楚电压是多大的就行 ...

旁边有一个整流桥,可能是辅助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不是变压器炸了?

不是,变压器是受到了波及,把绝缘皮给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我的本事,十成把握修不好。

不懂的就问师傅,论坛里这么多师傅,只要肯虚心请教,一定能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惨样,没维修价值了吧,即使修好用着能放心吗

就是玩儿呗,能修好就修好,修不好就拆掉,本来只打算保留表头和外壳,把我的明纬电源装进去,刚才比了一下,可以装得进去。

网友F:
看不清楚是啥零件着火波及变压器烧成那样,啥件能烧的起火?

网友:
好像只是前级部分烧了,可以搞个新板子把前级绕过去。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不清楚是啥零件着火波及变压器烧成那样,啥件能烧的起火?

三个脚,可能是三端稳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三个脚,可能是三端稳压。

要是三端好配,变压器愛伤了,不好配,主要看柒柒包线伤了没有。

网友:
就是进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