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通过diy,是否有可能修改摄像头的焦距?

楼主(2024-03-30):
普通的枪机焦距是6mm,拍摄范围太小了,

是否有办法把6mm镜头改成1mm的镜头,
改完焦距之后,普通摄像头是否也成全景摄像头了呢?

具体怎么改?

网友:
直接更换对应规格的镜头即可,X宝有售

网友A:
换镜头,调镜头焦距

网友:
大有想法,改镜头,创意一个。

网友:
换镜头就是换焦距,换可变镜头就是可变焦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镜头,调镜头焦距

如何找到某一款监控的替代全景镜头呢?

网友:
换镜头调焦距,不过很难还不见得清晰, 还不如买个摄像头

网友:
我曾把4毫米的镜头换成2.8毫米的,没有问题。问题是不容易找到合适焦距的镜头,拆过一些摄像头,其中的镜头有些是标准的,有些则不是

网友:
楼主有想法的

网友B:
换镜头,以前监控基本都是统一镜头,直接换个需要的镜头,调下清晰度就行。不过市面上常见最低广角2.6-2.8mm,在低就是鱼眼镜头了,没见过1mm规格的,即使有不适用,畸变太严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镜头,以前监控基本都是统一镜头,直接换个需要的镜头,调下清晰度就行。不过市面上常见最低广角2.6-2.8m ...

2.6 2.8不是全景啊,鱼眼才算全景和摄像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镜头,以前监控基本都是统一镜头,直接换个需要的镜头,调下清晰度就行。不过市面上常见最低广角2.6-2.8m ...

鱼眼有畸变,但是可以用软件修正?

网友:
这个难度有点大啊

网友C:
加个单筒望远镜有效果么

网友:
可以成全景摄像头

网友:
不同的焦距有不同的可视效果,焦距越小,可视距离越近,视场角越大;焦距越大,可视距离越远,视场角越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个单筒望远镜有效果么

很难加单筒望远镜?对焦难度是不是极大

网友:
不容易达成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