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fi路由器无法设置mcs15

楼主(2024-03-30):
磊科nw714 如果开启mcs15 ,可以看到链接达到300mbps。手机都能连上并接入互联网,但三星平板只能连上无法接入互联网
开mcs7,三星平板能接入互联网但速率只有150,求助

网友:
这个路由器是不是太老了
要不要去看一下有没有最新的固件
或者干脆换个路由吧

网友A:
我的红米note7pro 只能 到 20MHZ模式 单空间流   mcs7   72M速率 下图红圈

可能你的三星平板不支持 40MHZ的带宽摸式。  只支持 20M带宽 2个空间流 模式下 的mcs15  也就是最高 144Mbps

mcs 模式表参看这里
https://baike.baidu.com/item/MCS/5097555?fr=ge_ala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红米note7pro 只能 到 20MHZ模式 单空间流   mcs7   72M速率 下图红圈

经测试,确实如此。查看硬件是高通的调制解调器,太啦跨了?

网友:
与终端设备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