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电视42E5CHR奇美v420hj2-p01灰屏技改

楼主(2024-03-30):
今天朋友一台创维电视42E5chr灰屏,拆开看是奇美的屏。断开半边屏边板,另一半图像正常。检测屏边板电容都正常。估计屏有短路,断丫飞线没设备不好弄,问了下某宝技改的,说可以技改,指导费80元。感觉有些小贵不啥得。死马当活马医,后面直接撕丫成功修复。现在分享给大家。

网友A:
撕丫?撕哪里?细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撕丫?撕哪里?细节?

俺也想知道

网友B:
记得抖音好像有个叫淑淑的,修这个电视屏很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撕丫?撕哪里?细节?

就是液晶屏左右两边的玻璃上帖有三块帖片,比玻璃突出来一点的(所以行内也说小耳朵)。当时忘了拍照了。

楼主:
这个得拆开屏幕的边框才能看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记得抖音好像有个叫淑淑的,修这个电视屏很厉害。

我刷到过她的视频。她手上有资料,点位图啥的,可以飞线。飞线效果到好很多。奇美这个型号的屏,手上没有资料,可以直接撕了小耳朵,图像就出来了(但首先确认边板上的电容有没有短路,有短路拆除短路电容,图像就恢复了)。

网友:
搞完是不是分辨率会降低

网友(2024-07-21):
引用 网友B:
记得抖音好像有个叫淑淑的,修这个电视屏很厉害。

淑淑恢复,哪边坏,就把哪边的耳朵撕掉

网友:
撕小耳朵,分辨率会降低,好在能全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