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你们的UT60E+毫伏归零吗?

楼主(2024-03-30):
准备把61E+校准下,发现直流毫伏不归零,有时可以,多数时候稳定在+2个字。测试不归零时校准100mv后线性有问题。我记得这表刚买来时是归零的,你们的呢?

拆开检测发现转盘三联弹片是裂开的,如图

以为问题出在这里,焊接了一下,装上不开机,只有按压转盘才开机。

翻不会修的帖子发现这个设计如此,又清除焊点恢复原状后能开机了。

这表转盘涂过昆仑2号润滑脂,已清除,还是无法归零。由于这表无法校准零点,毫伏挡校准不准确其他量程校准没意义,求助

网友:
毫伏挡 包括小电流档,还不如低端0660方案的表,很正常。这表只是综合指标和各种功能相对强点论绝对精度的话,很多挡位比较一般

网友A:
我的严格来说也有底数,因为这表大家都知道尾数容易跳,所以,看一下抓拍效果吧。这表纠结精度的话,需要经常校准。

网友B:
我的是一两分钟才能正常,正常规零,开机是0 1的跳动,这个表的校准点有的批次不一样,我一直不明白优利德为何改校准点,成勇的四位半主控确实做的跟一般,这个表的上市价格就是250元左右,按照道理应该渐渐降价销售,结果卖的好,涨价的离谱,但是优利德确没有任何改进,这一点我认为非常的不好,至少涨价了50%,也稍微改进一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严格来说也有底数,因为这表大家都知道尾数容易跳,所以,看一下抓拍效果吧。这表纠结精度的话,需要经 ...

即使跳字,您这个已经非常准了,这个表我感觉和8218一样,要校的准非常不容易

网友:
我的表还有个头疼的问题,是用短路器,2分钟才能正常归零,前2分钟都是在0 1的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是一两分钟才能正常,正常规零,开机是0 1的跳动,这个表的校准点有的批次不一样,我一直不明白优利德 ...

这个表的线性度还是可以的,对两万2字的表,2万校准比较合适,但是它是1万校准的。过去一些明显线性误差的ADC才用中值校准。厂商用什么校准点可能和产线上用的定值输出的校准仪有关,由于不能设置输出值,不得不去迁就生产环境

网友:
当然以上我说的情况是这个表很久不用,需要热机,但是经常用的情况下却很少出现这种情况,哎,这东西终究是250元的底子,现在380元的价格确实定位高了,当然比智商税福禄克17b+那是强太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的严格来说也有底数,因为这表大家都知道尾数容易跳,所以,看一下抓拍效果吧。这表纠结精度的话,需要经 ...

不会修大师什么时候帮我校正一下ut71a

网友:
那个三联铜压片,好像出厂就是这样,还好我没有强迫症,这一点尾数自动忽略

网友:
毫伏档很少用,开机短接后主要是0,间或跳1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会修大师什么时候帮我校正一下ut71a

71系列不行,太难校准了。校准到比较好的精度,很费劲的。

网友:
你是真敢修

网友:
有个136B+,毫伏档不停的跳尾数,不归零,不知是否正常,麻烦各位坛友指教。

网友:
如图,可惜发不了视频。

网友:
刚试了下可以归零

网友:
DC毫伏档忘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