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手机运存8+3是什么意思,为何不直接写11?

楼主(2024-03-30):
运存8+3,后面这个3为何要专门独立出来?
8和3运存使用的芯片有区别么?

网友:
实际就是8G,,写明8G啊,,

+3是把3G闪存虚拟内存,,怎么能写成11G。。。

网友:
高情商:8GB内存不够用时,从你的 256GB 闪存“拿”3GB 空间来当内存用

低情商:计划性报废的折中方案

网友A:
敢写11 那就是骗.

虽然 8+3 也是骗.

网友:
虚拟内存吧,不知道有没有用。使用的时候没感觉出来

网友B:
8+3代表真实运存8G swap3G
SWAP是用的UFS或者EMMC的虚拟的
类似win的页面文件。

网友:
赶脚这个毛用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B:
8+3代表真实运存8G swap3G
SWAP是用的UFS或者EMMC的虚拟的
类似win的页面文件。

这么一说,按照这种方法标注,我的电脑的内存有“16+40”

楼主:
引用 网友B:
8+3代表真实运存8G swap3G
SWAP是用的UFS或者EMMC的虚拟的
类似win的页面文件。

SWAP是不是没什么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么一说,按照这种方法标注,我的电脑的内存有“16+40”

对啊就是这自欺欺人的内存,可能你这是用了一些编程有问题的软件,占很大提交内存,一般都不需要开这个,最近我也是玩了一些游戏,发现16g都不够,爆提交大小, 就设置了4g这个,就没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敢写11 那就是骗.

虽然 8+3 也是骗.

实际就是8,为何非要写8+3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一说,按照这种方法标注,我的电脑的内存有“16+40”

你用的是固态硬盘么,这么大写入量,是不是影响固态盘的使用寿命

网友:
那3G是虚拟内存。以前我还扩展到7G,后面发现没有实质用处就关掉了。

网友E:
实际上不少安卓8g内存手机开机后被系统占用了大约一般只用4g左右的内存可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实际上不少安卓8g内存手机开机后被系统占用了大约一般只用4g左右的内存可用。 ...

12G运存的K40,7G可用,安卓的尿性就是不管用不用,我先给自己划拉一半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际就是8,为何非要写8+3呢

宣传手段,就像泡面袋子搞得那么好看,又是肉又是青菜,还不是写了个图示仅供参考。可以唬一唬小白

网友F:
引用 网友D:
对啊就是这自欺欺人的内存,可能你这是用了一些编程有问题的软件,占很大提交内存,一般都不需要开这个, ...

一些软件不设置虚拟内存会出错,搞个几百兆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些软件不设置虚拟内存会出错,搞个几百兆都可以

哪些app必须要虚拟内存?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些app必须要虚拟内存?

不清楚没注意,反正一些老软件就要,有些游戏也是,不开虚拟内存就闪退,我机子内存64G连一半内存都没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