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拆个奇怪故障的罗技M546鼠标

楼主(2024-03-30):
很久之前买的,放着没用,今天翻出来,插上电脑,发现鼠标的光标运动轨迹反了没法用了。

鼠标上下滑动,电脑的光标却是左右滑动。鼠标左右滑动,电脑的光标却是上下滑动。

下载了罗技优联软件重新配对连接,也没用。

网上百度没结果,不知论坛的大神是否有办法,求教

微动可以正常点击。电脑重启过,也换其他的电脑试过,故障一样。

网友:
看起来,没见过这故障

网友:
家里还有两个无线鼠标,不咋用了,一直用G502习惯了大手鼠标!!

网友:
碰到一回同样的问题,电脑关机重启后就好了,是不是电脑系统的问题。

网友:
之前用来浏览网页还可以,似乎滚轮无阻

网友:
呵呵,奇怪的现象。

网友:
把手横过来用就可以 了

网友:
清洗微动或者更换。

网友:
还能这样的?

网友:
放着不用也坏

网友:
个人 认为是设置上的问题

网友:
很有可能是软件设置的问题

网友:
还有好几个没反应的无线鼠,哪位大师接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