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志高充电式电蚊拍ZG-W10(非锂电)

楼主(2024-03-30):
        原来新的才11元,5块还买了个 不是锂电的,真倒霉。
         按钮开关 被按烂了,翻了个 旧的换了就好。电池脚 以为是接插的,一拧 断了。上 助焊剂,随便焊上就算了。电池应该是4伏的吧。功率管 用到中功率的D882P
           用牙膏擦了擦,还挺显新的。

网友A:
上哪淘的?废品收购站还花这么多钱吗?

网友:
俺也有一个
去年电池坏了 换了个新的松下
结果开关常量的那一档也坏了

网友:
我的电蚊拍改成锂电池一年充一次电就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哪淘的?废品收购站还花这么多钱吗?

摊上,普遍2、3元起价。怪不得 逛摊的,越来越少

网友:
换锂电是正统

网友:
铅酸电池半年不充电肯定废掉,换成锂电才是正道。

网友:
换锂电比较省事儿

网友:
引用 楼主:
摊上,普遍2、3元起价。怪不得 逛摊的,越来越少

觉得值才下手,不值钱的东西就别下手。

网友B:
看到圈里的异物,相信楼主也是收藏之人

网友:
楼上有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到圈里的异物,相信楼主也是收藏之人

这种插头电路板,也很容易找。就是外壳难找,只有一家在做。前后买了两次,都是买3个电路板,配5个壳,2023年想再买,停产了。只买壳都不行。

网友C:
如果试过能用的话地摊卖你5块也是正常价格嘛

网友:
觉得值才下手

网友:
志高怎么搞这东西

网友:
电蚊拍用不了多久就电不死蚊了。

网友:
铅酸电池不禁用啊,想法改成锂电池版的实用性将大大提高。

网友:
必须改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试过能用的话地摊卖你5块也是正常价格嘛

没得试高压,好像当时就 插了充电宝试了能否充电,和看到能亮 照明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