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太阳能庭院灯改直充

楼主(2024-03-30):
充电充不过来,哪怕是垃圾电池在里面,改了稳当

楼主:
里面这样的,保护板用不过来多得很,

网友A:
这个电池不错啊
26650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池不错啊
26650嘛

不是,就是垃圾18650

网友B:
我也是5v.太阳能板,加个二极管,过保护板直充电池,电池4.35的

网友C:
里面真是稀烂啊

网友D:
这要想耐用,只能设成感应模式,并且能尽量的放到有太阳的地方,不然还是没电,那个太阳能板也不太行,都是塑料基板加热熔胶粘上的,温度一高,太阳能板可能会起来,或者变形,压根就没想让人用久,全都是大缩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要想耐用,只能设成感应模式,并且能尽量的放到有太阳的地方,不然还是没电,那个太阳能板也不太行,都是 ...

主要是面积小了,其实打买回来实际上就是消耗电池的电,太阳能板根本就起不到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里面真是稀烂啊

烂得一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5v.太阳能板,加个二极管,过保护板直充电池,电池4.35的

必须改有线才行,充电板太小了起不到作用

网友:
改了稳当

太阳能太弱鸡了

网友E:
我想那板只是起个光控的作用,外加点亮指示灯闪烁。

网友F:
也可以把两侧面的灯板不用,延长照明时间。

网友G:
庭院灯的思路是正确的,可惜市面上的大多都是垃圾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想那板只是起个光控的作用,外加点亮指示灯闪烁。

这个是原理是这样的,光控靠太阳能板电池晚上没光不出电压,然后启动,
人体靠近热释能感应器开始亮灯,就一个芯片负责充电,光控,热释能,一颗三极管负责驱动灯,一个按键开关负责模式转换,按一下变个模式,模式1晚上人靠近全亮20秒!模式2晚上人靠近半亮20秒,模式3天黑一直亮,模式4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也可以把两侧面的灯板不用,延长照明时间。

没意思没意思,最多多坚持一个月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庭院灯的思路是正确的,可惜市面上的大多都是垃圾货。

对啊,除非单独购买大的太阳能板

网友:
改直充比较合 适,灯自带的太阳能板不够用

网友:
太阳能灯一改变成个花电费的充电灯了!换块大点的太阳能板实现真正0电费!

网友:
这个产品只能放在室外有太阳的地方,放在卫生间里面充电不足,容易损坏电池